在这直流电压的作用是什麽?

楼主(2011-08-02):
在这直流电压的作用是什麽?为什么他不用变压器一次性搞定?

网友A:
图放不大,看不清,你想问哪个直流电压?

网友B:
+20V和-20V?那是由变压器经整流滤波提供的,即“用变压器一次性搞定”的。

楼主:
+20V和-20V,整流桥上下两端的那个,第一个图中他不是外加了一个直流电源接口吗。变压器只是提供了15V的AC电压呀。那几个芯片的输入端需要加20V左右的DC吧,但他图中那样做有用吗?

楼主:
发一次完整的图

网友C:
+-20V如果不这么搞,你打算怎么瞎搞?

楼主:
不是可以用变压器解决吗,他为什么还另加直流电源,实在不懂他的奥妙所在,请楼上的赐教。

网友D:
用变压器解决?变压器怎么解决直流,加那么多稳压管是想得到特定的直流电压。

网友E:
我猜:楼主以为Power Objects(图中的+20V -20V)是可以供电的电子元器件.实际上那只是一个网络标号.相同网络标号之间代表互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你们是误会我的意思了,经变压器后的交流电压再经整流桥之后不是变为直流了吗,虽然上面发的图有点儿凌乱,但应该还是可以看出接口J10确实是外加直流+-20V的接口。这点我没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是的,4楼的图中J10不是外加直流电源的接口吗?

网友F:
变压抽头出来的15V

网友B:
10楼:
不一定是“外加直流电源”的接口,很可能是供电给某附加设备例如一块实验板的接口。

网友E:
我想你们是误会我的意思了,经变压器后的交流电压再经整流桥之后不是变为直流了吗,虽然上面发的图有点儿凌乱,但应该还是可以看出接口J10确实是外加直流+-20V的接口。这点我没错吧? 8# 看见未来  ...
引用 网友G:

依你图看,J10是输出给其他设备的接口.不是外加直流.

网友A:
15V是交流有效值,整流如果取1.2的整流系数,出来电压就是18V,这里没有过稳压器,说明精度要求本来就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输出接口的话,变压后15V,那经整流桥后也就13点几伏,何以输出20V的电压。

网友B:
17楼:
整流后电压多少,与负载关系很大。轻负载时完全可以达到20V。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输出接口的话,变压后15V,那经整流桥后也就13点几伏,何以输出20V的电压。
引用 网友G:

你忘乘1.4了

网友B:
21楼:
你这个仿真不对。
不是仿真软件有问题,而是你的参数选择错误。

楼主:
额···参数选择错误, 不懂。请指教···

网友H:
变压器出来15V,过稳压芯片不能太高电压的把!那个20V是外加的把???请指教~~~

网友I:
如果大家知道7805的内部结构就会明白   这里的20V=15乘以根号2-0.6X2

网友B:
23楼:
你的仿真图,电表将电路遮住了,无法看到交流电源参数。应该分成两幅,让我能够看到完整电路,以及电表指示。
至于电表示数,你完整贴出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