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FD距离计算

楼主(2011-08-02):
如果现在用的RFID频率是2.45GHZ阅读器。阅读范围是100m。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标签和阅读器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
   阅读器和标签的距离远近与读取的响应时间关系大吗?也即是阅读器和标签的距离是否可以用各个位置响应时间的不同ΔT来判断距离的远近。如果可以请给出算式。。感激不尽~~

网友A:
无法判断,电磁波和光速差不多。
       在相同环境中可以通过测试信号强度评估距离远近,一般2.4GZHRFIC都有RSSI功能。没什么公式,因为主客观因素太多,只有实地测试,得出信号强度和距离的对应关系,环境变化了对应关系也会变化。

网友B:
如果知道信号的发射强度可以用场强的办法大致判断。

楼主:
哦 谢谢哈 。。我考虑到了信号强度了 但是看了曲线分布图 精度难以实现 。谢谢各位!!

网友C:
我只知道超声波能判断,,如果用rifd能判断,你也太强了

楼主:
RFID可以根据信号强弱和同等信号强度比较的的办法来实现定位 只不过在室内的话用有源的标签太贵了 实现起来也比较难 但不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