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verilog 串口

楼主(2011-08-02):
求verilog程序:如果有已知的数据源,怎么通过串口源源不断的向pc机发送数据,直到最后一个数据的时候停止?

网友A:
还是把串口的协议先实现了吧

网友A:
楼主的程序实现了吗

网友B:
可以实现吗?

网友B:
不知解决没有呀

网友C(2011-09-27):
怎么解决啊?

网友D:
串口可以一直发数据,最后发停止位吗?串口的协议不是每次只能发8位数据吗?为了防止累积误差,必须每段数据都有起始和停止位吗?一直发数据,不知道怎么用verilog实现。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