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1-08-02):
2片SH79F081通讯,如果使用内部时钟,能行得通吗

网友A:
这两片你是怎么通讯的

楼主:
单线通讯,共用电源线

网友B:
规格书中表明误差范围±3%啊

楼主:
那意思是行不通了?

网友A:
是啊,因为一颗有可能为+3%,一颗为-3%,就有可能通讯不上。

楼主:
那用什么办法?

网友A:
不要用UART, 用别的

网友C:
UART不行。用别的。归一码?

楼主:
不能用SPI,两个芯片之间距离有50米,只有2根线连接在一起,其中一根为地线,另一根是电源线兼信号传输

网友A:
这是什么思路?

楼主:
我想可以先送一个时钟信号稍作延时后再送出数据,模拟DS18B20的通讯方式

楼主: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D:
只有两根线,好像不行吧

网友E:
对啊,电源线很难分高低的

网友F:
自己定通讯协议

网友G:
需要增加外围电路,程序也需要增加总线处理。电源+总线的两线制异步通讯很常见的,比较简单的可以参考消防。50米应能实现。

网友H:
需要增加外围电路,程序也需要增加总线处理。电源+总线的两线制异步通讯很常见的,比较简单的可以参考消防。50米应能实现。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够呛

网友H:
最起码3根,VDD, GND, SIGNAL
你的距离这么长,单单用5V的通讯,我觉得不一定行

楼主:
电源是12V的,两个板上都有7805稳压

网友I:
30米太长了,有压降!

网友J:
通讯最好是用协议

网友K:
通信时没问题,不过50米这么远的距离没试过,将通信速度放低点应该可以

网友L:
来看看...没看懂....额..

楼主:
远端供电在板上还有个二极管防止通讯时拉低电压

网友H:
哦,那主板上还得有电阻、三极管等串在12V线线路上,以保证信号检测灵敏、5V稳定、数据传送低电平时不至于短路12V电源。

楼主:
OK,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M:
同意17楼自己定义通信协议

网友N:
我也觉得够呛

网友O:
回复 楼主:

用SPI或I2C等同步串口可以搞定。

网友O:
回复 楼主:

汗,要传50米啊,自己整个同步头出来,每次发码同步一次,或者每位都同步一次,靠上升沿或下降沿同步,每一位的速率调慢些比如(1ms代表一位),可以搞定的,不过需要自己做物理层和协议,我们原来的产品,长距离通讯(最远支持1500米),对晶振的要求可以降低到40%。

网友P:
用485通信吧
你那样不一定行。

网友Q:
为什么不用485?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R:
可以做,不过速率要慢点,先前我这过有个单片机用内部RC 偏差+-15,最在偏差加起来有30%的误差。

网友S:
电平的时间加长点就是了 有什么 3%  *2  当 6% 在加大点到了 10% 好 只要持续高电平时间大于这个不就 ok 了

网友S:
参考 红外解码

楼主:
哇,又有这么多建设性意见

网友T:
这个手册没有写吗

网友T:
应该有提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