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推出新型侧滑式SIM卡连接器

楼主(2011-08-02):
TE Connectivity(原Tyco Electronics)最新推出一种侧滑式SIM卡连接器,可以实现从侧面插入SIM卡。

网友A:
TE生产的这一款侧滑式SIM卡连接器可以在SIM卡插入方法不当时对SIM卡起到保护作用。使用该款SIM卡连接器时,只有将SIM卡上带缺口的一边向内侧插入到连接器中,才能将SIM卡完全插入,SIM卡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TE移动电子产品专员Olive Wu表示,由TE生产的该款侧滑式SIM卡连接器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方便用户的设计。

网友C:
当手机用户将SIM卡插入连接器时,时常会伤到手指,有时插入方法不当还可能会擦伤SIM卡,损坏其中的数据。

网友D:
而使用由TE生产的侧滑式SIM卡连接器后,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把SIM卡正确地插入连接器中。

网友E:
Olive说:“外壳上每个可以碰到的边都经过切角处理,避免划伤手指。每个防护罩上的测试孔还可以帮助客户节约生产成本。”

网友F:
该款连接器的每个接触面都是球面,并有一个缓坡,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地保护接触面不受到损坏。

网友G:
传个图片上来吧

网友H:
由TE生产的侧滑式SIM卡连接器配有完整的保护罩,可以更好地应对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I:
有图图不

网友I:
或者给个链接啥的

楼主:
木有图图

网友J:
有链接参考吗

网友K:
有个图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E:
嗯,有图片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