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决一下这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1-08-02):
这是一个循环定时电路,IC为低电平是A只点有0.37V,而B点为什么有0.62V呢?继电器为什么不吸合呢?
当IC输出为高电平时A点为5.25V电压,B点有0.63V,继电器吸合,为什么 呢?
当IC再次0.37V时,继电器不断开,为什么呢?

楼主:
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A:
1.这个电路的继电器上没有加感生电动势释放回路,有可能损坏晶体管甚至控制器。
2.控制逻辑是IC输出高电平时继电器吸合
3.如果你三极管用的是硅管,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无法回答,硅管漏电流不可能这么大,而且这年头你也找不到几个锗管来用,所以请你自己找下是不是低级错误。
4.IC输出高电平时,B点确实只有0.6V,因为三极管BE极的钳位作用。
5.继电器不断开说明三极管没有退出导通状态,结合你的第一个问题,建议你看下这个晶体管是不是好的,或者有啥低级错误。
补充一下,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比维持电流大几倍,找的时候请注意。

楼主:
我加了一个二极管,只是忘 了画,我用的是8050,而且是好的,我也想不通我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0.62不能吸合。而0.63可以?还有是不是IC  低电位是0.62所以不能断开?我想在三极管的BE极加一个电阻,我想这样应该可以,可我就是想不要这个电阻,同样可以实现这断开,就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没见过低电平0.62的芯片,你吧基极电阻断开再测下看呢。

楼主:
我断开电阻测试A点为:0.3-0.6之间,但B点不是.62V(按说继电器应该会吸合吧),实际上不吸合。

楼主:
为什么吧?

网友A:
我断开电阻测试A点为:0.3-0.6之间,但B点不是.62V(按说继电器应该会吸合吧),实际上不吸合。
引用 楼主:

空载输出都有问题,只能说明你后面的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看了你的表述,我觉得有问题。看了3楼得回答,原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三极管接反了。

网友C:
呵呵 低级错误了吧?

网友D:
哈哈,一定要从最简单的地方查起,不要一上来就万用表啊示波器啊什么的,先看看有没有接反或者虚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