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中的电池储备

楼主(2011-08-02):
UPS电源:
3台200KVA的UPS电源2+1冗余设计,电池型号为NP100-12   12V  100AH。
问题是:
后备电池供电需要**半个小时,电池组怎么设计,最好是能说明一下设计理念。
谢谢!真心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根据能量消耗和UPS效率设计。

楼主:
您的意思是:设计时需要考虑UPS电源的效率,还有UPS的使用环境,或者说,负载的性质等。
在此补充一下,这个UPS电源主要用于机房电源,负载按80%的额定功率计算。UPS电源及电池的使用环境因素由机房专门的空调来控制,问题不是太大。
在此谢谢您!我希望能有更详细、具体的计算设计方法!

网友A:
“负载按80%的额定功率计算”,那就知道负载功率了。
要求半小时,那就知道UPS输出能量了。
除以UPS,就知道电池需要输出多少能量了。
每个电池是12V,100Ah,每个电池可以储存多少能量就知道了。
再做一次除法,需要多少个电池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这个,够详细了吧?

楼主:
呵呵呵,谢谢,确实够详细了,只是在设计电池储备的时候不用考虑什么其他因素吗?比如说,功率因素、负载系数、UPS的临界值等等。
简单的能量计算的话,我还是没有问题的。呵呵,谢谢4楼的老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以UPS”,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6楼:
应该是“除以UPS效率”。

楼主:
谢谢您了!在其他网上,看到有很复杂的计算公式,而且算出来的数值比较大;简易计算的结果,数值又比较小。两者的差距太大,所以在此求教,看来也只有大概计算的方法了。
这个蓄电池设计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什么标准吗?
谢谢了!

网友B:
有一个较复杂的计算公式,备用时间与电池额度容量、UPS输出功率、负载功率因数、电池组电压、逆变效率、蓄电池的放电容量系数以及电池温度系数、环境温度有关。

网友C(2011-09-28):
不好意思!我想问下你所提到的电池组怎么设计指的是什么意思?是说的需要外接多少电池吗?还是其他的,我是学习阶段。:)

网友D:
其实UPS也有很多种,如果是直接给开关电源供电的话,功率因素是1,如果通过了逆变器逆变的话,那就要考虑较复杂的因素,楼主最好把UPS型号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