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赐教,FPGA该如何起步?

楼主(2011-08-02):
(无正文)

网友A:
淘宝买个便宜的开发板,推荐Spartan-3A 50A/AN的,我看见有XC3S50A的开发板卖,主要是便宜
然后就是看文档,搞清楚内部是什么结构的,这部分不多
同时找本Verilog的书来看看
复习一下数字电路基础,争取在写代码的时候知道你写的东西会变成什么电路
买那本《深入浅出玩转FPGA》,里面有些规则是需要遵守的,第一个就是不要写异步复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首先想办法弄一块板子: 淘宝网站,学习实验室,网上买个二手的......总之方法很多
然后搞一两个参考设计,最好有step by step的文档的那种,上板子跑一跑,找找感觉 (这一步设计到很多FPGA设计的软件使用,先照着文档做,以后再深入学习)
找一本verilog的书学习一两个月(看你自己的基础背景了,中间可以配合FPGA的书一起看,可以尝一下书本上的小模块,在实际板子上跑起来最好)
找本FPGA的书,学习FPGA设计的一些基本步骤,开始写一些自己的小设计,哪怕是抄书上的例子,也必须亲自动手在板子上做一遍,收获更大

以后就靠自己努力系统的学习了,边学习边实践。一两年就会有一些感觉了。:lol

网友D:
楼上所说的没错

网友D:
不用买太贵的

网友E:
直接学fpga,也太难了吧

网友F:
请问大牛们。哪里去淘二手的开发板啊?我看见淘宝上的都好贵的说~农村学生承受不起~

网友C:
二手的板子可遇不可求,本版偶尔有

网友A:
那个50A或者50AN的板子,也就100多吧?
3E 500E的板子,大概200块
有钱就买500E的

网友G:
如果资金紧张就先把数据手册读三遍,看完了觉得有必要再去买板子

网友A:
我这里列举一下要读的文档吧:
  初学者建议从Spartan-3A系列开始,既能反映现在FPGA的发展形势,内部结构也相对简单
DS529_Spartan-3A FPGA Family Data Sheet
UG331_Spartan-3 Generation FPGA User's Guide
UG332_Spartan-3 Generation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
  这三篇基本上就够了,主要就是搞清楚
  1. 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FPGA自由度再大,也不能任你天马行空地写程序
  2. FPGA的配置方式,要拿到板子以后会用

再细节一点的,
XAPP465_Using Look-Up Tables as Shift Registers (SRL16) in Spartan-3
xapp468_Fail-Safe MultiBoot Reference Design
XAPP480_Using Suspend Mode in Spartan-3 Generation FPGAs
XAPP485 - 1-7 Deserialization in Spartan-3E 3A FPGAs at Speeds Up to 666 Mbps
XAPP486 - 7-1 Serialization in Spartan-3E 3A FPGAs at Speeds Up to 666 Mbps

然后的话,就随便你自己在官网上找来看了

网友H:
看我写的**,也有很多作用

网友I:
**受益匪浅呀

网友J:
1# 枯木雨生花 明年没电赛  呵呵

网友K(2011-09-14):
原作者出现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