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icroblaze中串口XUARTLITE设置,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1-08-02):
文档中说unsigned int XUartLite_Recv()可在polled mode和interrupt mode两种模式下工作,在interrupt mode方式下工作,必须进行如下设置:Interrupt mode must be enabled using the SetOptions function。     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SetOptions这个函数,求过路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看的是哪篇文档,能告诉下么?
如果不大的话,传上来.

楼主:
挺大的,下面是网址:
http://www.xilinx.com/ise/embedded/xilinx_drivers.pdf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xilinx提供的关于API函数的介绍文档:Xilinx Device Drivers Documentation,版主肯定看过。里面对于unsigned int XUartLite_Recv函数的介绍里面说明:Interrupt mode must be enabled using the SetOptions function。我很奇怪里面对SPI,flash等都有对应的setoptions函数,就是针对这个Uartlite的找不到。很无奈啊。

网友A:
这应该是指Uart中的ctrl_reg. 你可以在uart的PDF中看到更多设置

顺便截了个图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难道还没有解决嘛

网友D:
给你个例程把,如果不是太懂的话,建议把例子和文档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