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研究过KEIL自带的那个系统RTX51 Tiny呢?求救!

楼主(2011-08-02):
我都看了好几天那个内核的汇编代码了,都没什么头绪,谁有对汇编代码进行分析的资料吗?共享一下吧!

真的想放弃不看了,感觉就算看懂了也没太大的意义,但半途而废又不甘心!!!!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想用还是想改它的代码呢?如果只是相用的话照用户指南就OK了,很简单的,就是要注意任务切换有延时,时间要求严格的话用中断就可以了。

楼主:
回3楼:
我是想先读懂他的汇编代码,然后再慢慢改!

网友B:
回3楼:
我是想先读懂他的汇编代码,然后再慢慢改!
引用 楼主:

用起来简单,源代码可不简单

网友C(2012-11-16):
这个汇编代码确实有难度,有能力也可以改动,做成优先式的任务切换,或者改成硬件仿真

网友D(2020-12-25):
行百里者半九十,
加油,祝你成功!

网友E:
你为何要改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