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操作FLASH时看门狗会复位么?

楼主(2011-08-02):
请教各位高手:
在STM32F107中,启动了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那么对FLASH进行擦除、编程时,会不会造成看门狗计数下溢复位呢?
谢谢指教!

楼主:
请教香版主,程序中启动了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正常运行可能要保存参数到FLSAH中,这时应该怎样处理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呀?若为了使用FLASH而不用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是一种浪费吧。

AN2594中说明了如何在FLASH中模仿EEPROM,若启动了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如何才能避免操作FLASH时看门狗复位呢?

网友A:
只要开启了看门狗,就要定期刷新看门狗,不管是做什么操作。当然你可以把刷新的周期设置得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