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中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在一些电源电路中有电感这东西,是直接买回成品焊上去还是自己动手饶呢?我是一名学生,想动手学多点东西。请教给位怎么去学饶电感?谢谢

网友A:
“是直接买回成品焊上去还是自己动手……”
买得到成品的话当然可以用现成的,买不到就只能自己绕或者定做。
绕电感是最容易的事,会数数就行。
设计电感才是麻烦事。

楼主:
2# maychang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想请教怎么设计电感,从哪里入手

网友B:
设计磁性元件要根据拓扑和实际需求来
可以先看看磁性元件分册,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前两章
磁环方面的可以看美磁的数据手册

网友A:
3楼:
建议看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爱问网上可以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