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电压过高故障(UC3843)

楼主(2011-08-02):
如图,是用UC3843控制的升压电路,输入部分的电源以及提供给芯片的电源都是由实验室的电压源提供的。   结果我接出来之后发现输出达到84V(而我要的事36V), 我调节了R6R1都没见有变化 ,一直都找不到原因,电压怎么都调不下来。

  有一个高手告诉我说:应该在R5上串接一个电容, R5接入后,3843的内置运放的直流
增益成了一个固定值,采样回来的信号有变动,输出也会成一定比例的变动。R5串电容后,直流增益为无穷大,反馈回来的信号动一点,他都可以调整回来。于是我接了个C4。

麻烦各位大侠们指点指点,告诉一下是怎么回事?
而且发现放入芯片后测得2脚到地的电阻总是为0,很奇怪;取出芯片又不会这样,而是无穷 ,我就更奇怪了:2脚到地的电阻怎么会是为0
电压输出不是只跟电压反馈有关吗?调占空比意思不是调电压反馈就行的嘛?
麻烦各位高手给点经验或着公式或者其他什么的,不甚感激!

网友A:
“升压电路电压过高”
输出空载测试的吧?

网友B:
有理由怀疑你的R6对地一直都是0R,

楼主:
的确是空载,但我想空载也不应该差这么远吧

网友A:
4楼:
有可能空载与额定负载相差很远的。

网友C:
应接上额定负载调整

网友D(2013-04-20):
几年了,也不见结果,这咋能对新手促进啊

网友E(2016-04-17):
新手也想知道。。。我这个氘灯的电压140V降不下来的啊

(%OLD_4JC1[M1LBD2AZWY{1.png (48.39 KB )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新手也想知道。。。我这个氘灯的电压140V降不下来的啊

网友F:
建议将R1,R4,R6采样电路置于电感L2的左端,L2配合C1作输出滤波。

网友G(2016-05-22):
UC3843做BOOST我也做过,是用431加光藕反馈的,输出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