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Altium Designer 6.9pcb转protel 99se pcb内层出错

楼主(2011-08-02):
Altium Designer 6.9软件画好的pcb保存为4-0版本的protel99se 为什么会多出一个保罗pcb的框框啊?点击它的时候显示GND或 power,同学说是转换的时候两种设置不同,所以导致这种结果,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才能不让他显示那个框框,删不掉啊?我是新手,请大侠们指点指点,怎么才能使它没有呢?

网友A:
不知道,我只是路过。

网友B:
参考下《Altium绘制的PCB转换成Protel格式时覆铜消失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2519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