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8-02):
电路中D5,D6,起什么作用,型号是1N4007.稳压管式12V的?求解/

网友A:
垫高可控硅的门极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给稳压管做温度补偿啊,以消除稳压管得温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给稳压管做温度补偿啊,以消除稳压管得温漂
引用 楼主:
u negtive positive belie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垫高可控硅的门极电压,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让可控硅门极电压相对于阴极可以为负电压,估计是可靠关断的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图,垫高好像也是垫高可控硅的阴极电压吧,二极管并没有与可控硅的门极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