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与贴片电容

楼主(2011-08-02):
我记得学习的时候滤波电路都是用电解电容的,最近钽张价了,大家都想用贴片电容来替代。那这两个滤波有没有不同的可能的风险,我用示滤波器测过,波形上没什么感觉。但不知在什么特殊情况下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我用的是X7R电容和钽电容对比。

网友A:
在相同耐压,相同体积下,钽电容的容量可以做的更大

但在10uF以内,钽电容无优势

具体比较可详见太诱的手册,其中专门有对钽电容与叠层电容的性能比较

网友B:
常规电路可以用陶瓷电容替代钽电解,但要注意其较低的ESR给电路带来的影响。

网友C:
LZ的问题不严谨,容易让人误会。

电解电容的种类有很多,最常用的是铝电解,而不是钽电解。

钽电解贵,你可以换成铝电解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春版说的对,要注意ESR的影响,比如一些震荡电路,换了电容可能震荡周期会发生变化。

网友E:
我用的是X7R电容和钽电容的最大区别就是温度特性。
对于esr或者容量的大小,耐用来说都不是主要区别,现在瓷片电容也可以做的很多。
还有就是钽电容很容易闪火,对于电压和电流波动很多或者有突变的慎用。

楼主(2011-10-05):
我的电路就是整流、降压、稳压再并一个2.2μF钽电容,大概在24V左右,但我想把这个钽电容换成贴片电容。用电解电容的也有在用,但都认为电解电容长时间不用或环境不好一点可靠性会比较低。

网友B:
楼上能否用瓷介电容替代钽电解要看你的稳压器是否支持,有些稳压器是不可以的,会发生振荡。

楼主:
哪些稳压器是不可以替代的,我用的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稳压管,还有一种就是集成电路里自带了稳压管。

网友F:
为成本考虑,电解电容划算,正规代理的电解电容在2年内是没问题的!文波系数要求不高的就用铝电解可以的

网友G:
能用钽电容的地方对温度特性要求就不高(相对),X7R材质的电容温度特性是常用贴片电容里较好的(好于钽电容);
替换的话,主要考虑就是ESR,耐压,体积;
不同稳压器对ESR的要求不一样,有可能差别很大,大多数都是要求低ESR,部分会要求高于一定值,所以要根据手册选择;
耐压和体积根据应用规格选取即可;
铝电解主要是体积较大,容值的变化相对明显(与温度和使用时间有关),可以超规格选取以增加可靠性;

网友H:
我设计的电源,调试的时候钽电容起火,好可怕,所以能不用,就不用.
铝电解貌似漏电流比钽电容大,其他应无明显差别.而且有些场合,用了钽电容,还得串一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