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后电压过低

楼主(2011-08-02):
今天调试了两块板子,发现 通过SC189后,5V-3.3V电压转换输出一直在1.3V-1.8V左右,后来将3.3V供电部分的10UF滤波电容去掉一些,有一块可以达到3.3V,但另一块无变化,分压电阻检查无问题,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
检查电源、地之间有无短路

网友A:
断开负载看看 是前面还是后面的问题撒

楼主:
测过189输入电压5V,电源地无短路。后端 3.3V经过1117转1.8V,也断过1117,仍无作用。

网友B:
断开负载,把板子上的电源外接个负载,单测电源;再给板子上的负载外接个电源,单测负载,总能测出是电源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