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脉冲信号平均值

楼主(2011-08-02):
现在需要采样电源输出的电压信号,该信号是脉冲信号,在显示用表头是2V时,实际脉冲信号周期约22US,脉冲信号占的时间约2US,峰峰值约80V,平均值2V;设计了1阶RC和2阶RC,分别仿真和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过,信号发生器输入1MHZ,平均值1.7V,占空比约9%,经过滤波后输出就是一个直流电压,约1.7V,基本无衰减。但接到电源输出电压信号上测量就不行了,在显示用表头仍是2V时,峰峰值确实衰减了,但脉冲信号仍然存在,周期及占空比不变,应该是这个低通RC滤波不行,但是原因何在,请大家指点指点,实在不明白了,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被衰减,可能是你的RC滤波电路输入阻抗太低。

“在显示用表头是2V时”不知道显示用表头是什么东西。

最好把图贴出来,并且标明元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