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中对CPU、RAM工作温度过高时如何处理???

楼主(2011-08-02):
今天面试时有位面试官问了偶这样一个问题
哪位知道 CPU和RAM工作时温度过高时在PCB layout中有什么办法处理啊
铺地多打几个过孔应该能散点热吧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通常加散热片和风扇

网友A:
器件旁边流出足够的空间,GND 铺铜尽量大,增加散热,多打GND孔

网友B:
LS的方法相当正确,注意通风透气。

网友C:
嗯,我再补充些:
走线能粗尽量粗些,
做板子时表层铜选厚的,
不用的管脚能接地就接地,不能接也想办法给引出来,
多层板层数越多散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