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继电器

楼主(2011-08-02):
小弟做电源保护需要一款继电器,输入DC48V,控制DC50V,电流6A的负载。希望能得高人推荐一款

网友A:
可以去宏发 松乐的网站上看看 这种规格的继电器不难找

网友B:
50V DC控制的,是比较少吧,12 24V的就多  你可以降压再控制啊。

楼主(2012-06-28):
最后选了,接触器。

网友C:
选择48VDC的152F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