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静电后RST功能无效

楼主(2011-08-03):
我使用的是MSP430F2122,接触放电8kv,传到电路上后会重启,但是有时候就直接死掉,RST脚功能没有了,用镊子短一下也不会重启了,只有将芯片掉电后重新上电才可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防止,比如复位电路做个什么手脚。或者其他什么好的防护方案。。

我试过2种复位电路
1、直接100K上拉
2、在上拉基础上接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并且在电阻两端并联一个4148。

这2种都会造成死掉的现象,第2种更容易死一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的是内部DCO运行程序还是外部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DCO

楼主:
在进来的线上加了ESD管后,就只会重启不会出现以上那种死机了

网友A:
楼主用的ESD管是TVS管还是压敏电阻?
TVS管速度更快;压敏电阻能吸收更大的能量。
8kV的静电使用TVS管更好些。
另外,接触放电一般是对金属外壳的,金属外壳产品一般需要接地。
静电从放电处到接地处通过的路径,会在附近产生辐射干扰。
建议将单片机距离这个路径远一些,或者做适当的屏蔽处理。
还有就是RST引脚的引线尽量短一些,且有敷铜地,就是说与地线间不要形成大的环,以免有天线效应。
以上的一些推测,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版主好热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