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小车中大治的疑惑(8月8日晚更新)

楼主(2011-08-03):
本人今天焊好了小车的全部器件,现在来分析原理图,请大家指教!
上午弄了一上午才把PDF编辑软件弄好,下午还有事出门,就先上2个问题,等晚上在添加吧!
标题超限了,修改下,又加了几个疑问,请菜鸟们一起讨论,高手们给点指教!

网友A:
有空发帖早就看出来了

网友B:
:L

老版本和新版本的主要零件排列方向一致,高度向上兼容,唯一改动的是串口,排列方向转了180度,方便扩展遥控接收模块,改动后,新版本遥控接收模块插入后,接收天线在上方,而老版本遥控接收模块插入后,接收天线在下方。

楼主:
哎 还是要自己看。。。。。最近懒的很!

网友B:
PCB板上 MMA7361封装图,第一脚旁有一个白包小圆点,不会不认识吧? 那是第一脚标志!

网友C:
[机器人] 主题:图解《两轮平衡车+智能小车DIY》MMA7361,ENC03安装与焊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2992

网友C:
备用功能,专门为老X准备的,目的为挑战匠人的只用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的自平衡小车方案。

不光写程序 小盆友也想试试? 挑战一下匠人提出的世界级的目前全球还没人能实现的超超级高难度的方案?

网友C:
常规使用时,只需将P1输入口的 7,8两脚用短路插短接即可。
不影响实际使用。
也可拆除 电阻R2 。

楼主:
往上冒!: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除了R2!

晕啊!刚才用指甲钳剪断R2一边然后用手指去晃悠它,想把另一边晃断,结果把手指给扎了,现在那个手指不能敲键盘了:dizzy: .......

楼主:
怎么直接把PDF贴在上面呢?

网友D:
往上冒!
不知你们懂不懂,我反正是不懂!

楼主:
怎么今天没有人啊?明明是双休日嘛:o

楼主:
8月6日晚又加了几个疑问,请高手不吝赐教!

另外问下,我怎么不能编辑帖子了?编辑好后,点“编辑帖子”按钮没什么反应!

楼主:
编辑帖子就出现:

怎么回事哦?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我自己分析了个问题,大家看看正确不?

这个是最新的问题原理图,我给当中的问题编了号,方便大家讨论:

我刚分析了第二个问题,大家看看对不对。同时号召大家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

2、按照匠人的修改,短接R1使其成为一个电压跟随器。
这样的话后面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好计算,仍然是A=R3/R5+1,也就是2倍。原因如图:

图中前面的电压跟随器可以简化成一个电压源,电压源的阻值是0,所以不影响后面放大器放大倍数!
但我认为这里仍然有问题: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调节R14改变运放U1D组成的放大器电路的反相端基准电压输入。但是,就算我们把R14调到最小,电压跟随器输出的电压也有1.1V,也就是U1D组成的那个运放的反相端输入电压为1.1V,而当小车直立时MMA7361X轴输出的电压是0.85V,也就是说运放U1D的正向输入端电压小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运放输出端应输出负电压了,虽然这个系统中运放的电源范围是0---5V,没有负压,但是这个也超出了运放的工作范围,导致运放无法放大MMA7361的信号了。

网友E:
俺的模电要忘光了,一时半会的分析不出来,楼主要加油啊

网友F:
我来回答你一些问题,如有不妥,请123jj补充或纠正:

针对21楼的“原理图6.PDF”

1、多出来的3个脚,是供玩家自由发挥的。可忽视!
2~3、总的来说,123jj的这个硬件放大电路属于比较舍得用料。这么做的一个好处就是玩家可以自由发挥。各自取舍。总之我当时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些改动。
4~5、这部分实现硬件调节放大倍数。我的样机虽然也焊接了,但是从来没调过。因为我用了软件调节。
6、这个好像只是限流电阻,应该不影响电路参数吧。
7、也许批量生产会有问题,但是单台调试,应该影响不大,积分时间的误差可以通过调节比例K值时抵消。
8、这个参数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得问123jj。
9、木问题,不会烧IO。

楼主:
顶匠人!  本人认为新手分析这个电路有利于提高硬件水平!

网友G(2012-09-17):
看那个小车的电路图和PCB就有想骂人的冲动。。。

网友G(2013-02-28):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我自己分析了个问题,大家看看正确不?

这个是最新的问题原理图,我给当中的问题编了号, ...

那些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认为直接把加速度计的输出接到单片机的AD口就OK,至多在输出线上串个电阻,再对地接个电容,你认为呢?

网友H(2013-08-18):
模电没学好,叫人情何以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