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低频瓷片电容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1-08-03):
能到100MHz吗?

楼主:
3# i55 这是哪个的图啊?

网友A:
最高频率主要跟封装有关系,3楼的图看起来像是贴片电容的,如果是插件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B:
谐振点,由电容的等效LC决定,L由封装决定,C由容值决定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跟电容的材料、容量、制造工艺相关,具体要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D:
可以的,经验参数0.1UF  10MHZ 0603
                         33PF  900MHZ  0603
                          18PF  1800MHZ  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