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117-3.3V能否输入12V

楼主(2011-08-03):
AS1117-3.3V能否输入12V ?谢谢!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说明书
但是,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你明白的

网友B:
LZ为什么不能自己找手册看看?又不是什么偏门的器件。

网友C:
我觉得最好不要,估计你会后悔的!! 那么大的压降功率损耗先不说,那是相当的烫啊! 经常会出问题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