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1-08-03):
msp430f1xx系列的单片机擦写编程时工作电压能不能是2V

楼主:
而且,当工作电压是2V时,外部高频振荡器能不能接8M的晶振?

网友A:
为什么偏偏是2V?

网友B:
你的板上电压时多少?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具体的datasheet,一般2V是不能擦写的,下面是430f149的datasheet上的数据。

楼主:
考虑到单片机外围模块的应用,选择了一个折中的电压,为了减少多个稳压设计

网友D:
这是芯片设计的原因
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通过低电压检测信号来判断,如果低于该电压,不进行flash擦写。

楼主:
我在2V的供电的情况下,完成了程序的擦写操作

楼主:
而且单片机在8M的频率下也工作正常

网友E:
:lol你说明书看错了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单片机在8M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压问题还是要以数据手册为准,即使你验证成功了,那也不能说明什么,这样做是及其有隐患的。

网友F:
一般都有频率对应的工作电压表,如果没有这个表,则说明可以工作到最低电压,即1.8V

楼主:
我是用的是msp430f149这款单片机,说明书上明确写的是程序擦写电压>2.7V,工作电压在3.6v时,主频才能使用8M

网友G:
既然已经明确写出,那就严格按照DATASHEET设计。

楼主:
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工作会不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而且在烧录程序时会不会出现错误的代码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严格按照149的datasheet里的参数使用MCU,不然不能保证可靠运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在工作电压范围内,芯片运行的不稳定,可能更易受干扰,如果批量,估计会出现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
flash则很有可能出现写进的数据不对等擦写异常情况。

网友A:
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工作会不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而且在烧录程序时会不会出现错误的代码
引用 楼主:
完全有这个可能

楼主:
得重新进行设计了,哎,多谢大家

楼主:
为了减少功耗,要尽量减少器件,没办法

网友H:
IC的设计
是追求稳定的
不稳定的东东是不会有市场的

网友I:
还是按照datesheet上的来吧

网友J:
5楼正解。不用问,请看表格!

网友K:
呵呵,你说设计的不是用来装开水的杯子能不能实际来装开水用呢,只是有些会产生致癌的物质罢了

网友L:
2.7V以上。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M:
楼主还是按数据手册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