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mos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区域)

楼主(2011-08-03):
压控恒流源,我感觉是  RL上方的电源加的大小 决定了mos管工作的区域

比如电源加的大(不烧坏mos管),mos工作在线性区(也就是恒流区)
      电源加的小(但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mos工作在饱和区(也就是可变电阻区)

因为电源加的大小 决定了 mos的DS之间电压,从而决定了mos的工作区(gs达到开启的前提)

楼主:
是不是不论mos工作上面所述的哪个区,都可实现 压控恒流的作用?

网友A:
必须工作于恒流区。

楼主:
maychang老师
为什么必须工作于恒流区(即曲线平的部分)呢?
压控,也就是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也不变化; 电压变化,电流跟住变化。
为什么非要mos工作在恒流区呢, RL上端电压我加的小一些,这样我的mos管DS电压也小,这样mos就工作在了饱和区(可变电阻区) ,这样似乎也可以实现压控恒流啊(也就是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也不变化; 电压变化,电流跟住变化。)
我的理解观点错在哪了,思考不明白。

网友A:
5楼:
MOS管工作于可变电阻区,管压降就不可能再减小多少(减小一点点是可以的),再减小就成了负值了。

@花儿一样ha :没有电原理图,说不清楚。请另发帖讨论。
您好,可以请教一下与图腾柱相连的mos管工作什么区吗,是饱和区吗,为什么呀,麻烦您啦

网友B:
“我感觉是  RL上方的电源加的大小 决定了mos管工作的区域”
“比如电源加的大(不烧坏mos管),mos工作在线性区(也就是恒流区)”
“电源加的小(但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mos工作在饱和区(也就是可变电阻区)”
你是对的!!

但是:
首先,你需要明白MAYCHANG大侠所说的“必须工作于恒流区”的意思。
这个电路使用这样的设计,必须保证MOSFET工作于恒流区才能实现预计的功能。所以,外部各种条件必须保证它工作于恒流区,包括电源,RL的范围,R2等。
当然,你也可以让它工作于可变电阻区或者夹断区(夹断区不大可能),但是无法实现你所要的压控恒流源。

首先楼主需要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压控恒流不是靠RL来调节的,而是靠运放的负反馈来调节的。
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除以R2的阻值,就是恒流源电流的大小,也就是从VCC--RL--MOSFET--R2流过的电流。因为R2是不变的,所以改变输入电压,输出电流也就是RL上的电流就会改变,并且是压控恒流源的。

如果调节RL,则RL上的电压会变,R2上电压由输入电压决定,输入电压不变的话,UDS肯定要变,若不是工作于恒流区,则UDS的变化会导致“不恒流”。
任何电路都不会满足你的所有要求,所以你一定要使电源、RL、R2的范围符合你的设计要求,使MOSFET工作于恒流区。

最后,你的想法是对的。

楼主:
嗯,谢谢两位解答,我忽略了RL的变化。

加电源让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若RL变化比较微小的情况,UDS也变化一些,此时运放输出端调整UGS
似乎也可以保证mos电流不变,从而恒流。

可能RL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我让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就不能总满足恒流了。

网友C(2015-05-10):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  RL上方的电源加的大小 决定了mos管工作的区域”
“比如电源加的大(不烧坏mos管),mos工作在 ...

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实现恒流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
为什么必须工作于恒流区(即曲线平的部分)呢?
压控,也就是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也不变化 ...

包和区理论上也可以达到恒流的目标,但是可调能力有限,电流范围很小,要达到低电压可以采用大功率的BJT比较合适。

网友E:
恒流源基本电路。

网友F:
LZ把MOS的饱和区和BJT的混为一谈了,区别大了去了

网友G(2019-03-25):
MOS管的线性区是可变电阻区,饱和区才是恒流区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OS管的线性区是可变电阻区,饱和区才是恒流区啊。

是,他们都说反了。

网友H:
而且工作在线性区(可变电阻区)一样可以做出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