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变压器的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2011-08-03):
(无正文)

网友A:
接上假负载,调整负载大小,当电滤波后的电压刚好要比1.2倍交流输出电压低时,说明再加载就带不起来了,这时的负载电流对应的就是输出最大功率

网友B(2012-03-05):
接上假负载,调整负载大小,当电滤波后的电压刚好要比1.2倍交流输出电压低时,说明再加载就带不起来了,这时的负载电流对应的就是输出最大功率
引用 网友A: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