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11-08-03):
以下情况是否可行?

1)      ORG      0800H

        BC         XXXX

XXXXX:

2)   ORG      0000H

      CALL      XXXX

XXXX:
      X
      X
      JMP       XXXX_BANK

      ORG     0800H

XXXX_BANK:

        X
        X
       RTNI

网友A:
第一种可行

网友A:
第二种部分错误:XXXX_ BANK返回时,不能使用RTNI

网友A:
而要使用JMP,CALL和返回指令只能在同一个BANK(0~2K,2K~4K........以此类推),跨BANK调用时,要使用JMP

网友B:
第二种貌视可以吧

网友C:
第二种,XXXX_BANK返回时依然要使用JMP指令,如下:

;-------------------------------------位于07FFH以内的程序---------------------------------
ORG    0100H
MAIN:
           XX   XX
           XX   XX
           XX   XX
           JMP  SUM_BANK1
SUM_BANK1_RTNI:
           XX   XX
           XX   XX
           JMP  MAIN

;-------------------------------------位于07FFH以后的程序---------------------------------
ORG   0800H
SUM_BANK1:
            XX  XX
            XX  XX
            JMP  SUM_BANK1_RTNI

网友C:
而要使用JMP,CALL和返回指令只能在同一个BANK(0~2K,2K~4K........以此类推),跨BANK调用时,要使用JMP
引用 网友A:

5楼的wenfen兄说的对,CALL指令只能在同一个BANK内使用,跨BANK要用JMP

网友D:
第二种貌视可以吧
引用 网友B:
bank0到bank1的時候,已经是用的jmp指令了。

楼主:
第二种方式怎么会有两种结果呢

不过就实际运用中好象没什么问题,怕就是会影响代码稳定性

网友E:
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那好吧,就这样吧

网友F:
我还没看明白呢 o(︶︿︶)o 唉

网友G:
楼上不高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