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STLINK 观察窗口 变量实时刷新???

楼主(2011-08-03):
在MDK编程环境下,
1.使用软件仿真,可以观察到变量实时刷新;
2.使用STLINK在线仿真,不能观察到变量实时刷新;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郁闷啊!!

网友B:
JTAG调试不具备变量实时刷新的功能,需要的话应使用价格昂贵的Trace工具。

楼主:
再请教香版,那用JLINK  ULINK  也不可以咯?
如果我想观察,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再请教香版,那用JLINK  ULINK  也不可以咯?
如果我想观察,有没有其他办法?
引用 楼主:

JLINK  ULINK都是基于JTAG的调试,也不可以!

如果观察,需要使用价格昂贵的Trace工具。

网友C:
mdk下硬件仿真时 View -> periodic windows  Update  就能满足一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