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下忙,怎么把C文件转化为ASM文件啊?

楼主(2011-08-03):
我要把一个音频算法(c语言)转化为asm形式,在ccs3.3或keil上编译产生的都是OBJ文件,obj文件是打不开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侠们帮下忙啊?

网友A:
在KEIL里电击调试后能看到C程序转成ASM程序了。就是DEBUG->>START->>在窗口DISASSEMBLY就能看到C对应的ASM程序。

网友B:
OBJ一般都是2进制的,可以反汇编

网友C:
有C的还要汇编的干嘛呢? 移到别的IC上去?
两个IC的汇编是否一致呢?

网友D:
很简单:

在keil 项目C文件的第一行加一句:
#pragma  src(yourname.asm)

编译后就会在当前目录中得到yourname.asm 宏汇编文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