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用keil调试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刚入门,有块板子,stm32f103,在keil里运行一些测试程序,要下载到板子上时出现错误,求助高人,感谢。

我不是用Jtag下载,因为板子没有配Jlink调试器,我是用usb转串口的usb下载线下载。

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那里查看是正确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使用书说明:JTAG-RST 引脚(PB4)连接蜂鸣器,引脚上电默认配置为JTAG
引脚,调试程序时,需要将蜂鸣器跳线(红色跳线帽)取下。

发现问题是没有取下跳线帽。
同学取下跳线帽后可以使用,但是我还是这个问题,重装后也是这个问题。
请教知道这个问题的人。。。

楼主:
发现是板子问题,具体什么问题不清楚。。

网友A:
你软件安装的时候有没有正确授权?还有可能是你开发板上的有些跳线应该没接对。还有可能是你的串口转USB那根线不好用,换个好点的线。基本就这几个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也出现过。或者是软件上设置调试器的参数可能不对。QQ57676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