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控制电磁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3):
各位大虾好 我在用MOS管控制电磁阀的时候遇到些问题,电池阀的工作电压是12V的,我用的MOS管是BSS87,VDS 240V ,RDS(ON) 6欧姆 ,ID 0.26A,在出厂的时候有一定数量的不良出现在MOS管上,出厂后也会发现维修的也很大一部分是MOS管坏掉的原因。在正常情况下,MOS管若完全导通,应该是0V;但是部分不能开阀的MOS管得压降有0.7V而导致不能开阀,所以我怀疑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而使电磁阀不能打开。希望您能给我些建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用怎样的MOS管代替比较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图画的太混乱了,MOS和NPN符号乱用。

网友B:
图画错是一方面
器件选型也不合适
BSS87是高压MOS
导通内阻较大,电流较小
应选择低压MOS!

楼主:
原理图上面的是比较乱  实际上我已经注意了符号的  请问如果选择低压MOS的话 应该选择那几款做参考  谢谢

网友C:
4楼:
3楼ghost1325说得很对,为何选择耐压240V这么高电压的管子?你的工作电压仅12V,任何MOS管耐压都大于12V。耐压低的管子一般导通电阻比较小。
另外,R38上端接到VCC12V上更好一些。功率MOS管门极一般可以承受20V电压,但5V电压某些型号不能导通。
换用什么型号,最好选择封装相同的,可以到IR公司网站上找,也可以到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上面找。

网友A:
3904却是NPN管,BSS87早就被Q3给强了。

网友D:
把图整理好了再说。

网友C:
6楼正确。BSS87被3904抢了。
在5楼,我没有注意到3904基极也接在BSS87门极上。
这是楼主图形符号乱用引起的混淆。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 谢谢5楼  我试着抬高R38的电压  ~~  符号有点乱  请见谅

网友C:
10楼:
首先Q3基极必须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Q3以及继电器这一部分 暂时不用的 所以器件也没焊接的  ~~

楼主:
我也希望只用MOS管来控制电磁阀  用继电器成本高  寿命也受影响 不值得~~

楼主:
我们工程师说 最好选择 耐压100V以上的    。。导通内阻过大 会影响电磁阀的开启吗?

网友A:
...但是部分不能开阀的MOS管得压降有0.7V而导致不能开阀,所以我怀疑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而使电磁阀不能打开。..
MOS管的问题是假象,虽然你的MOS管选型有点问题!
电磁阀有问题才是真。就算有0.7V压降,那电磁阀线圈也有11.3V的电压吧?就是11V的电压它也要能开阀啊!!

网友C:
14楼:
“我们工程师说 最好选择 耐压100V以上的”
你们工程师就是个半通不通。

楼主:
我想请教您 Rds 以及Id 会对电磁阀的作用产生什么影响?
我打算把开启电压从3.3V加到12V,但是芯片资料里面开启电压一般都是2V-4V的,加到12V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郁闷了 我看不到第二页的情况 只显示在11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看来 电磁阀也有问题~~

网友C:
23楼:
Rds大,完全导通时管子上面的压降就大(欧姆定律),负载(电磁阀)上电压就会比较小(注意管子两端电压与电磁阀两端电压之和为定值,即电源电压)。所以一般总希望使用Rds小的管子。
你始终没有说电磁阀工作电流,或者电磁阀绕组电阻。MOS损坏,很可能是因为导通时其上功耗过大。

所谓“开启电压”仅仅是MOS管中开始有电流(uA级)的门极电压,并非门极电压达到此值管子漏极电流就达到了可以驱动电磁阀的数值,也不是门极电压达到此值管子的电阻就是Rds。你的管子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电磁阀动作后门极电压再高些也无妨,门极电压高一些(例如12V)只会让管子的电阻更小(注意Rds测试条件)。
另外,前面不少网友建议你换管子,其它型号管子可不一定开启电压都是2V-4V,可能更高。为保证管子工作于可变电阻区,门极电压高些保险。

网友C:
25楼:
26楼我已经说了:你始终没有把你的电磁阀参数说清楚。没有电磁阀参数,无法判断你的电磁阀是否有问题。
你也没有说清楚你的电源VCC电压是多少,t.jm以为是5V,从23楼看还不是5V而是3.3V。3.3V几乎不可能可靠使BSS87进入可变电阻区工作,烧管子是预料中的事。
建议你复习复习电路基础,从欧姆定律开始。否则今后你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麻烦。

网友E:
Rds(ON)=6ohm,电流0.2A也有1.2V的压降呀,0.7V的压降没什么奇怪的吧
这种低压小电流的MOS很好选呀,价格也不贵,有点**轰蚊子的感觉

网友F:
楼上发的是什么。
先考虑换MOS管,电磁阀的话成本就高了。

网友A:
LZ的图纸规范够强悍的:
VCC、VCC12V、VCC5V..
看来LZ的系统里有3.3V、5V、12V,
如果VCC与MCU是同一个电压加Q2干嘛啊?
去掉Q2,把Q1换成大电流的S8050就可以了,还能省不少钱。

网友C:
30楼t.jm:
楼主已经说了,是他们那个建议用耐压100V以上的管子的工程师要楼主这么办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估计一看是电感负载,被吓着了。

网友C:
所以我说他们那个工程师是半通不通。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上面的VCC确实是3.3V,我下次改版时打算加12V。嗯 我是刚做设计这一块,现在发现又要重新认识电路基础了。我查不到电磁阀工作电流,工程师说20MA就够了,但是我在百度上查电磁阀工作电流,基本都在60MA-100MA之间。所以也有些迷糊了。  另外原理图有些不规范,误导大家了真不好意思了,板子上只有12V和3.3V.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给我的建议。。

网友C:
33楼:
迷糊什么呢?电磁阀需要多大电流,拿万用表量量电磁阀绕组的电阻,根据工作电压用欧姆定律计算就知道了,何必到网上查。
所以我在26楼建议你要复习复习电路基础。

网友G:
t.jm说得好,担心功耗的话用二个8050,基极电阻2k~3k.

网友H:
MAYCHANG大师,MOS管的可变电阻区是不是性线区?双极管一般让IB为数MA就可以工作在饱和区,那要怎么样才能使MOS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I:
电磁阀的直流电阻是第一个参数(但是我没有看见你提供),它决定管子的工作电流,管子导通时提供的电流必须大于电磁阀的动作电流

网友C:
37楼:
MOS管的可变电阻区类似双极型管的饱和区,不是线性区。

网友J:
你的电磁阀线圈需要加续流二极管,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导致坏掉的主要原因,而且同意选用低压管的意见

网友K:
问题很多啊:
1,驱动电路不对,Q1基本是打不开才对,因为Q3把驱动电压限制啦;改驱动吧.
2.有Q1还要K1?是否重复??
3.11.3V不能开阀,你要仔细看看你的电磁阀规格书,是否供电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加了二极管。。

网友E:
那要怎么样才能使MOS管工作在饱和区?

驱动电压大于阀值电压就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用K1,驱动电路没问题的。我已经把开启电压加到12V了,今天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