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串联作滤波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8-03):
一个LED的电源,在整流桥后并接了一个0.1u/630V的滤波电容,旁边还有一个0.22uF/630V 的电容串了一个1K的电阻,再接并接到0.1uF电容上,这样有什么特殊用途呢?

网友A:
应该是充放电

楼主:
牛人都是一笔带过。小弟愚钝,谁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B:
抑制电源接通时的冲击电流的限制电阻

网友C:
保护作用

网友D:
还请牛人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E:
抑制电源接通时的冲击电流的限制电阻,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F:
你还是好好看看基础的模电吧,典型的PI型低通滤波

网友G(2015-11-24):
一个个好像很牛的样子,牛就好好回答楼主的问题啊

网友H:
听说是防振

网友H:
为什么不是车震、床震的震

网友I:
你们又调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