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起振

楼主(2011-08-03):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指的是哪个晶振?32.768?
430默认上电跑的是内部DCO,需要程序切换到外部晶振。
另外请先检查电源和复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这原因多的去了

楼主: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 dog
    BCSCTL1|=XT2OFF;
    BCSCTL1|=XTS;               //extern OSC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SELM1;
    Timer_I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