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903与74hc154之间的spi通信

楼主(2011-08-03):
如题,哪位兄弟有启发性的例程帮助下,要直接通过写寄存器的,不要库函数

楼主:
74hc164 写错了 有没有人帮下

楼主:
无数次的路过 也没人留下痕迹

网友A:
我也不太会

网友A:
帮你顶起吧

楼主:
:lol偌大一个论坛也没人帮下

网友B:
你可能问错了地方,没人知道你的903是个什么东东!应该去相应的论坛咨询,其实SPI通信很简单的,尤其这种单向的数据传输更简单,配置好CPU的SPI,然后需要发送数据时只管把数据写入SPI的数据寄存器即可。

网友C:
他的903是STM8S903K吧: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