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在进行串口2的初始化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奇怪的问题,在进行串口初始化时,当我仅仅完成GPIO的初始化后(执行到斜体字所示位置时,串口就不断的发出0x00),发觉串口会不断的发出0x00。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消除?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2 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USART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楼主:
串口初始化

在进行串口2的初始化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奇怪的问题,在进行串口初始化时,当我仅仅完成GPIO的初始化后(执行到斜体字所示位置时,串口就不断的发出0x00),发觉串口会不断的发出0x00。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消除?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2 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USART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网友A: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你没有正确地复位系统。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正确的复位系统是怎么样操作的,希望您能清楚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正确的复位系统是怎么样操作的,希望您能清楚的解释一下,谢谢。
引用 楼主:

简单地说,“正确的复位系统”就是在复位引脚上有足够长时间的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