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2总线问题

楼主(2011-08-03):
板子用的是MAX488芯片,没有收发使能端口,一共有10个从机,单个从机挂在总线上时能够通信,当两个从机挂在总线上时就只有一个从机可以进行通信,当3个从机挂在总线上时就都不能通信了,有没有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当多从机时,422总线芯片是不是一定需要使用带收发使能端的芯片?

网友A:
当然必须使用带有收发使能的接口片了,否则必然发生电平竞争,不带收发使能端的是主机侧用的接口片。

楼主:
原来如此啊,那带使能端的的话,编程该如何编程,是不是从机1上传数据时其他的从机都要禁止上传数据。这样才能避免电平竞争?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A:
要靠协议,主从轮询,从机根据协议响应进入发送态。

网友B:
呵呵,485还懂,422就不懂了,能问一下是什么设备吗

网友A:
422就是全双工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