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1-08-03):
(无正文)

楼主:
量那一个的直径呢 2# maychang

网友A:
是扁的线材?

网友B:
当然是量每一根铜线的直径。
你这个是多股线,量准确一根即可,再数数根数,计算总截面积。

网友B:
0.5mm^2的线,除非特殊用途(例如耳机线、电话的手柄线),很难见到扁线。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和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