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3P250与AGL400的PLL设置疑问

楼主(2011-08-03):
A3P250与AGL400的PLL设置疑问
同样的一个程序,系统时钟输入,经过PLL得到三个不同频率的最简单程序。
分别在A3P250和AGL4000上运行,运行环境都是依据芯片来设定
但是只有在A3P250板子上得到了3个不同的频率,而在AGL400的板子上却没有
难道这两款芯片的PLL设置各不相同?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我在手册没找到呢

楼主(2011-10-18):
最后问题发现了,是我们在布板子的时候
忘记给agl400的pll地线拉低
悲剧啊

网友C:
哈哈,谢谢楼主的奉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