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1-08-03):
矩阵键盘扫描,某个键按下算不算中断呢?如果不用中断的话,按下的一瞬间,单片机就一定能够读出来吗,还是按的时间要持续一会(因为程序运行需要时间,按键按下的瞬间可能程序没有运行到理想的位置,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网友A:
既然是扫描,显示就和中断没关系了,否则还叫扫描吗?

按键是一个动作和响应很慢的行为,一般机械弹性体和人的反应速度决定了单次按键操作的时间约有20~100ms,按照香农采样频率的理论,你只要在几个ms内读一次键值,肯定就能保证采集键值。

楼主:
谢谢叶大师的指教,单片机太挫(大学期间一学计算机类语言就头皮发麻),经常会问一些自己都觉得弱智的问题,幸运的是都能得到你们的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A:
谢谢叶大师的指教,单片机太挫(大学期间一学计算机类语言就头皮发麻),经常会问一些自己都觉得弱智的问题,幸运的是都能得到你们的解释,万分感谢! ...
引用 楼主:

基础知识还是要靠自己看书,这主要有如下原因:
1、基础问题回答起来往往比较繁琐,需要结合很多知识点仔细道来,这样提问者才可能明白
2、解答者往往没有那么多时间,大家都是要生活的,BBS只是一个交流的地方,显然不能是课堂。
3、解答者工作时间长之后,有一些基本公式也记不清楚了,很多时候靠长期积累的经验代替基本公式做决策,但对于基础知识比较差得提问者,则显得回答过于跳跃,往往看的稀里糊涂。
4、总之,基础知识还是尽量自己去看书。

楼主:
4#
说的是,呵呵

网友B:
因为人的反应总是很慢相对于cpu反应时间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