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的正确程序无法启动,这都什么事啊?

楼主(2011-08-03):
小程序,比方说跑马灯之类的可以烧写到E2prom,也可以成功启动。但是大程序,bin文件有44kbyte,能烧写到E2prom,但是不能启动。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最大容量了?

网友B:
C5509内部RAM一个block为4K字
会不会这是内置bootloader地限制

如果是的会,如果你的程序大于这个,则你需要做二次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