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 DMA 与Mcbsp0要怎么才能配合的天衣无缝呢?

楼主(2011-08-03):
采样周期16K
信号输入输出过程:Mcbsp0输入,通过DMA2中断存入两个缓冲区Lin_bufA Lin_bufB(两个缓冲交替接收数据,一个缓冲区满后切换到另一个缓冲区);数据处理后产生的新数据放在两个缓冲区Lout_bufALout_bufB中,通过DMA4中断从Mcbsp0输出(两个输出缓冲也是交替输出,一个缓冲区输出完后切换到另一个缓冲区输出,空出的缓冲区用来准备新数据)。
测试发现输出缓冲区的内容都正确,但是用逻辑分析仪抓串口引脚波形,发现头几个数据出错,而且头两个数据就是上一个缓冲区遗留下的最后两个数据,后面的数据都对。请教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A(2011-09-07):
你可以对DMA进行硬件复位,不知道你用的DSP的DMA寄存器中有没有这一位,我用的是28335。我用TMS320F28335中的DMA+McBSP采集AD数据,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正常,但烧写到FLASH中就运行不正常,都不知道程序跑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受控制。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楼主,您好, 我正在做个5505的板子,用仿真器调试时总是联不上,您可否帮助,有偿咨询,谢谢。

网友B:
我的QQ:93873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