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 C6455加载.hex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关于DSP C6455 加载 .hex 问题
程序如下:
主函数如下:
将一个简单的程序(功能仅为输出 helloworld)生成可执行文件 helloworld.out,将其转换为 helloworld.hex,然后通过下面的主函数读入DSP64550x900000的内存地址,通过某种中断跳转到该内存地址执行helloworld.hex,希望能打印出“helloworld”,但是,程序却死在了这条跳转指令处。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volatile unsigned int flag =0;
void main()
{FILE *fp;

fp= fopen("helloword.hex","r");
     fread((void*)0x900000,1024,80,fp);
     while(1)
     {if(flag==1)
        (*(void(*)(void))(0x900000))(); //
这是一条跳转指令}}

void isr()
{flag=1;}
我的实际应用时,有四片DSP,只有DSP4接了CF卡,需要DSP4helloworld程序读到自己的内存,然后通过rapidio传给DSP1的内存,使DSP1能打印出helloworld.
娟子
(19255667)  10:03:57
所以想通过上面的程序验证一下能不能行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