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电压比较器的LM358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1-08-03):
用LM358作一个比较器电路,用Workbentch测试一下发现,In-脚输入电压为300mV,当In+脚的电压大于300mV时,LM358输出脚的电压为9.626V;当In+脚的电压小于300mV时,LM358输出脚的电压为2.376V。为什么此时LM358的输出引脚的电压会如此之高。附图:

我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人测试时,LM358的输出引脚输出电压为42.378mV,为什么我的结果与他的相差如此之大?
附网上的电路图:

请高人援助一下!我的电路上的问题症结在哪里?

网友A:
大于300mV,大多少?小于300mV,小多少?

楼主:
电压小于300mV,至少小30mV以下,一直到0,LM358输出脚的电压为2.376V。这是为什么?
大于300mV时,电压超过50mV,输出电压为9.626V,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输入小了30mV,输出为2.376V,这个不对,应该为零点几V。去掉5.1k欧电阻可以低到几十mV(这个电阻本来就不需要)。
不过,仿真的结果往往是作不得准的。

网友B:
把5.1K电阻去掉

楼主:
去掉5.1K电阻,结果电压由2.376V降到2.374V,没有什么变化,看了只有等板子出来了,实际调试看结果了。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路仿真模型有问题,我用Multisim仿真得到的结果和你在网上找的电路图一致

网友D(2012-02-08):
仿真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