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压输出的DC-DC芯片

楼主(2011-08-03):
输入12V,输出1.8V,2A,效率80%以上的。

网友A:
一大堆DC-DC都可以

楼主:
想要带恒流的。

网友A:
普通DC-DC接成恒流模式
或选用LED驱动DC-DC
一样一大堆

网友B:
同意二樓,的确一大堆

楼主:
因为输出电压低,普通DC-DC接成恒流模式时电流取样压降大,效率不高。

网友A:
因为输出电压低,普通DC-DC接成恒流模式时电流取样压降大,效率不高
************************************************
电流取样压降大可以考虑加个放大或加个偏置不就行了,增加两三毛钱。
不然就选用LED驱动的DC-DC,电流取样100mV~200mV左右。

网友C:
这2颗还不错,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TPS54350的效率图

网友D:
请了解一下BM1410,这颗满足你的要求,规格书我们网址上有下载:www.bookly.com,我们是原厂,有技术支持。

网友D:
还有一颗BM1513也可以恒流的

楼主:
今天厂家送了个样,AMC7150,恒流的,搭了个电路,接单灯时效率好低,12V输入,输出1.8V时只有55%,接单灯时的电流700毫安,接三灯时只有500毫安,效果不是很满意。

网友:
今天厂家送了个样,AMC7150,恒流的,搭了个电路,接单灯时效率好低,12V输入,输出1.8V时只有55%,接单灯时的电流700毫安,接三灯时只有500毫安,效果不是很满意。 ...
引用 楼主:

做LED毛前途的

网友A:
AMC7150不适合做12V-1.8V转换
否则,光是续流二极管就要吃掉你将近20%的效率,Rsense又要吃掉你将近15%的效率,还有输出三极管又要吃掉10%的效率。光是这几样,你就去掉了将近45%的效率,所以效率能不低吗?
要效率高的话,换成同步整流的DC-DC和Vcs低的DC-DC。

网友E:
恒流的2A用LED DC-DC BUCK可以做到,有问题可以联系哦

网友F:
FP6182
AX3120

网友G(2012-04-14):
有没有输出和输入不共地的DCDCk了,求推荐,降压的,输入7-8V,输出5V,电流要求很小

网友H:
可以参考下TPS54620、TPS53313、LM3150,其效率均在86%以上。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620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3150.html

网友I:
一定要同步整流芯片,使用续流二极管的都不行,效率不可能到80%。

网友J:
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