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上位机软件的专家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03):
我现在打算开发个上位机软件,利用232通信完成一些功能,我拟定的协议有点类似于modbus协议的RTU模式,一帧数据的起始和结束都是依赖空闲时间进行判断的,在单片机上我觉得还好弄点,但是在PC上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定时了。我看了VC的串口通信的一些方法,像采用CSerialPort类编程或者采用MSComm编程都不太容易对协议的精确实现,不知道用Windows API怎么样?我没有用过,是不是必须用Windows API?或者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编程手段?盼望专家给提点意见,谢谢!

===========
我上个项目作了个232通信的上位机软件,当时可能用的还是.net。我就是从微软官网上下载了个VS,然后就乱做一通,查着微软的网上MSDN做,最后就是能完成我想要的功能就行。但是这次我的协议设计稍微复杂点,并且想正规点,所以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

楼主:
或者说,我想在PC上精确的实现MODBUS协议,我该怎么做,谁有例程让俺学习一下。

网友A:
不清楚需要多精准?
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很难做到很精准的时间来收发串口数据(秒级别的应当能做到),
线程/进程优先级、缓冲区、CPU负载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数据实际的收发时间。

网友B:
搜“多媒体定时器”,精度能达到1ms,一般足够用了

楼主:
不清楚需要多精准?
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很难做到很精准的时间来收发串口数据(秒级别的应当能做到),
线程/进程优先级、缓冲区、CPU负载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数据实际的收发时间。 ...
引用 网友A:

要能实现modbus协议对数据起始的约定。要能实现检测出3倍的一个字节的时间没有数据接收。这个如果是在非常底层去实现肯定没有问题,可是,我得依赖微软给提供的一些接口啊,那些接口感觉不是能够很方便的实现协议中所提到的状态判断。当然可能一个主要因素是我对上位机软件的修炼不够,要是高手可能很快就能解决。
所以我到这里来向高手咨询咨询。

网友C:
只要在每次接收中断的时候,读取一次系统时钟(不是时间,是底层时钟计数值)。
比如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获得PC机器内部的时钟数值。
然后两次接收之间的时钟数值做减法来获取时间。

没做过,只是想法。

楼主:
定义个开始码和结束码不就行了

开始                                                                                    收工
AA AA  AA    xx xx xx  x  x x x x x x x x xxxx x x x x x x x BB BB BB BB BB

网友A:
只要在每次接收中断的时候,读取一次系统时钟(不是时间,是底层时钟计数值)。
比如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获得PC机器内部的时钟数值。
然后两次接收之间的时钟数值做减法来获取时间。

没做过,只是想法 ...
引用 网友C:

在API层,主要问题是,系统有时不会每收到一个字节就通知程序(缓冲区的问题),就算通知了,程序也有可能无法立即响应(CPU负载很重或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在处理),可能会将不超时的数据传输以为是超时。可以试一下,如果上述问题实际上不严重,你的想法可能可以实现。另外,可以试一下依赖SetCommTimeouts所设定的超时来做。这个文档或许对你有用.

http://www.robbayer.com/files/serial-win.pdf

4楼提到的多媒体定时器可以得到ms级的计数,也有一个函数可以设定一个ms级的Timer回调函数来完成指定任务,也可能试试。

网友A:
我觉得7楼的做法更常用更合理,既然上下位机程序都是自己做,就定个好做的协议吧。

网友D:
定义个开始码和结束码不就行了

开始                                                                                    收工
AA AA  AA    xx xx xx  x  x x x x x x x x xxxx x x x x x x x BB BB BB ...
引用 楼主:

如果协议就这么定的话,本身就有很多弊端,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数据报文中出现AA 或者BB都将可能面临数据纠纷。

MODBUS本身是一个很好很成熟的协议,不建议自搞一套协议。

楼主:
如果协议就这么定的话,本身就有很多弊端,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数据报文中出现AA 或者BB都将可能面临数据纠纷。

MODBUS本身是一个很好很成熟的协议,不建议自搞一套协议。 ...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其实MODBUS的ASCII模式就是定义起始码和结束码的,但是ASCII传输模式我又嫌单片机做起来麻烦点。

我之前做的一个协议只定义了起始码,然后定义了数据长度,完全的自由主义,我现在想要回归正统啊!

网友D:
还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其实MODBUS的ASCII模式就是定义起始码和结束码的,但是ASCII传输模式我又嫌单片机做起来麻烦点。

我之前做的一个协议只定义了起始码,然后定义了数据长度,完全的自由主义,我现在想要回归 ...
引用 楼主:

谁说的?
MODBUS在ASCII和RTU下,结束都是通过时间判断的。

楼主:
谁说的?
MODBUS在ASCII和RTU下,结束都是通过时间判断的。
引用 网友D:

2.5.2.1 Modbus ASCII 报文帧
由发送设备将Modbus 报文构造为带有已知起始和结束标记的帧。这使设备可以在报文的开始
接收新帧,并且知道何时报文结束。不完整的报文必须能够被检测到而错误标志必须作为结果被设
置。
报文帧的地址域含有两个字符。
在 ASCII 模式, 报文用特殊的字符区分帧起始和帧结束。一个报文必须以一个‘冒号’ ( : )
(ASCII 十六进制3A )起始,以‘回车-换行’ (CR LF) 对(ASCII 十六进制0D 和0A) 结束。
报文中字符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达一秒。如果有更大的间隔,则接受设备认为发生了错误。
下图显示了一个典型的报文帧。
起始地址 功能 数据LRC 结束
1 字符
:
2字符2字符2字符2字符
CR,LF
0 到to 2x252字符
图 14: ASCII 报文帧

/////////////////上面摘自协议文本

网友D:
2.5.2.1 Modbus ASCII 报文帧
由发送设备将Modbus 报文构造为带有已知起始和结束标记的帧。这使设备可以在报文的开始
接收新帧,并且知道何时报文结束。不完整的报文必须能够被检测到而错误标志必须作为结果被设
置 ...
引用 楼主:

接收方在确定报文是否结束时,是以发送结束后的一个停止时间为判断依据的,即使此时解析到的报文数据超过了报文中数据长度的规定,则报文会被继续接受,直到出现一个时间间隔满足停止时间的要求。

你贴出的这一段与以上的时间间隔并无矛盾吧!

网友E:
虽然没有做过MODBUS,但是在PC WINDOWS上想精确知道(10ms级别)串口数据线空闲了多久是不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贴出的那段说了,报文的起始和结尾由发送设备构造,接收端是对标志判断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某些不能满足定时要求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我贴出的那段说了,报文的起始和结尾由发送设备构造,接收端是对标志判断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某些不能满足定时要求的。
引用 楼主:

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也从来没这么做过。

在MODBUS协议里面规定结束好像是不小于3.5个字符,但最大可到多少,并没有规定,你如果接收方对此结束时间响应不过来,可以加大到35个字符也没关系。

楼主:
给你个协议文本,仔细看看ASCII模式,的确是两种方式的起始停止标志。我正在研究一个modbus例程,而且有win32的移植,我刚刚编译成功,好好研究研究。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F:
VC有精确的定时器。
1,多媒体定时器。
2,QueryPerformanceCounter

试试吧。

网友D:
给你个协议文本,仔细看看ASCII模式,的确是两种方式的起始停止标志。我正在研究一个modbus例程,而且有win32的移植,我刚刚编译成功,好好研究研究。可以继续讨论 ...
引用 楼主:

:dizzy: ,晕倒,俺用MODBUS很多年了,还要你发一份协议学习?:L ,俺自己的电脑里面中英文的MODBUS协议都有。

俺虽然没有用过ASCII模式,但仔细想想,如果用所谓的0x3A做开始接受判断,以0X0d0a做结束接受判断的话,那么数据报文中显然不能出现任何的0X3A或者0X0D,0X0A的数据,否则接受将会出现异常。而且,根据通常的通信处理,一般是接受完一帧数据才会对该帧数据进行解析,接受一个字符就立即解析一个字符显然不是太好,这对稍大容量的数据通信速度将会产生阻塞作用,显然是有很多弊端的。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即使在ASCII模式下,接收方也应以判断间隔时间超过一定阀值作为发送结束的标准,你所说的0X3A,0X0D0A应该在接受方根据间隔时间结束完一帧数据的接受后,用以对该帧数据进行功能解析时辅助所用,作用类似CRC校验码,如果接收方发现数据头不是0X3A,数据尾不是0X0D0A则视为收发错误,此时因为头尾地址确定,所以数据段内容即使出现这些字符也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D:
LS的头像是哪位韩剧明星?

网友A:
21# yewuyi ascii模式下 数据报文里本来就不会出现帧头帧尾
如果出现,就是传输错误

网友A:
pc上弄3ms或者更短的时间,好像不太容易
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为300ms或者500ms之类
是否符合标准不好说,但是实际应该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dizzy: ,晕倒,俺用MODBUS很多年了,还要你发一份协议学习?:L ,俺自己的电脑里面中英文的MODBUS协议都有。

俺虽然没有用过ASCII模式,但仔细想想,如果用所谓的0x3A做开始接受判断,以0X0d0a做结束接受判断的 ...
引用 网友D: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用ASCII模式,除了头和尾就不可能出现那两三个标志了,楼上的也有说到。你仔细想想,这样就不再用时间去判断开始结束了。之所以叫做ASCII模式就是所有数据都用ASCII传输了,在PDU段的所有十六进制数用ASCII传输了,还会在出现那两个标志吗?

不好好看书:dizzy:

楼主:
pc上弄3ms或者更短的时间,好像不太容易
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为300ms或者500ms之类
是否符合标准不好说,但是实际应该应该没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看的代码用GetTickCount,也不知道那个得到的是什么精度的时间。

网友D:
pc上弄3ms或者更短的时间,好像不太容易
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为300ms或者500ms之类
是否符合标准不好说,但是实际应该应该没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A:

MODBUS只是规定不小于3.5个字符,并没有规定上限,所以俺个人认为:符合。

网友D: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用ASCII模式,除了头和尾就不可能出现那两三个标志了,楼上的也有说到。你仔细想想, ...
引用 楼主:

;P ,你把ASCII阉割了一下可能不会出现,但对于一个协议来说,传输的数据段中完全可以出现':'这个字符,例如我有两个设备,A设备控制B设备显示的内容,当A设备用MODBUS将显示内容发给B时,可能会出现如下的显示内容“x:1,Y=2”,此时数据包中的:将会带来歧义。

网友D:
从俺个人使用MODBUS的体会来说,用时间判断是非常好、非常简洁的一种方式,:lol,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多好啊!

楼主:
;P ,你把ASCII阉割了一下可能不会出现,但对于一个协议来说,传输的数据段中完全可以出现':'这个字符,例如我有两个设备,A设备控制B设备显示的内容,当A设备用MODBUS将显示内容发给B时,可能会出现如下的显示内 ...
引用 网友D:

看来必须要和大侠说道说道了,我根本没有阉割ASCII,modbus也没有阉割。如果要发送ASCII的“:”,这个冒号用二进制表示是什么,一个字节,然后用十六进制表示就是两个ASCII字符,所以发送一个冒号,要用两个字节去发送,在发送端编码,在接受端解码,你仔细看看协议怎么说的,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显示内容并不是直接去发,而是要编码,对方要解码,只要知道是ASCII模式,双方互能理解,我想用了那么久的协议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而且协议本身说的很清楚,如果用ASCII模式,传输数据量要翻番。就是这么翻出来的。

网友D:
看来必须要和大侠说道说道了,我根本没有阉割ASCII,modbus也没有阉割。如果要发送ASCII的“:”,这个冒号用二进制表示是什么,一个字节,然后用十六进制表示就是两个ASCII字符,所以发送一个冒号,要用两个字节去发 ...
引用 楼主:

俺只是举个例子,大概的意思就是在数据段无法避免不出现引导和结束符的数值,如果出现这个数值,要么是通过转义躲开,要么是强行规定数据段永远不准出现这几个数值,如果这样,则就是阉割拉。

协议要具备严谨和通用,MODBUS并没有定死应用层,所以不能强行规定用户在应用层怎么怎么,

网友D:
呵呵,强烈呼唤chunyang把本贴加酷,呼唤真正用过MOSBUS ASCII方式的人上来露露脸,帮助LZ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权当帮俺释疑一下。:D

楼主:
呵呵,强烈呼唤chunyang把本贴加酷,呼唤真正用过MOSBUS ASCII方式的人上来露露脸,帮助LZ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权当帮俺释疑一下。:D
引用 网友D:

搞技术的人就是执著,感动了,继续和叶大侠说道,如果是二进制编码,还要引入某个固定的标识符来标识起始结束,结果就像叶大侠所说,无法避免不出现。

但是modbus的ASCII模式就通过编码解决叶大侠担心的问题,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使数据传输量加倍。
其实转意字符也是在编码啊!

看来叶大侠只用RTU模式,没有用ASCII模式。我个人感觉叶大侠对modbus的ASCII模式理解有误。

网友A:
我正在看的代码用GetTickCount,也不知道那个得到的是什么精度的时间。
引用 楼主:

ms级精度的时间可以得到,一直纠结的是,不好保证底层在收到一个字符后一定会在X ms内通知上层应用程序去处理,也不好保证上层应用程序调用发送数据的API后,底层一定会保证在X ms内真正发出去。这个问题不解决,应用层参考再精准的时钟也没用。调高进程线程优先级,调整CreateFile,ReadFile以及串口参数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无法保证一定不出问题。我没实际试过,不确定是否真如此。

网友G:
若上位机只是做Modbus-RTU的主站,则编程时可不用考虑间隙时间,发送完等待接收即可,但要做超时无响应判断,间隙时间从站自会处理。

网友A:
MODBUS只是规定不小于3.5个字符,并没有规定上限,所以俺个人认为:符合。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这样,那定个长时间的不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搞技术的人就是执著,感动了,继续和叶大侠说道,如果是二进制编码,还要引入某个固定的标识符来标识起始结束,结果就像叶大侠所说,无法避免不出现。

但是modbus的ASCII模式就通过编码解决叶大侠担心的问题,但是 ...
引用 楼主:

你所言用ASCII实现转义?
转义的一个最基本要求就是要确保数据段的数值不出现那几个特定数值,如果出现了则需要用别的数值‘组合’规避,因为这个组合的出现,数据段长度将被改变,而且在校验计算时需要,仍然需要按照未组合前的数值计算。

MODBUS的ASCII模式没有看出有以上特征。

楼主:
你所言用ASCII实现转义?
转义的一个最基本要求就是要确保数据段的数值不出现那几个特定数值,如果出现了则需要用别的数值‘组合’规避,因为这个组合的出现,数据段长度将被改变,而且在校验计算时需要,仍然需要 ...
引用 网友D:

用ASCII实现转义,本身就没有你说的如果,你注意看看采用ASCII传输模式时所采用的校验方法也变了。而且如果说用ASCII实现转义已经是广义的转义了,转义直接确保了不再出现标识符,不再是你一直理解的狭义的转义。这块更应该理解为一种编码,这种编码保证了传输时不会出现某些标识符(在16进制的意义上),所以。。。。。

你可以说说你ASCII模式的理解。你可以按照你对ASCII模式的理解去尝试读取一些支持ASCII模式的设备的数据,你看看是什么,不要看被modbus软件解释过的数据,直接看总线的原始数据。

帖子跑偏了!

楼主:
研究了一个老外写的MODBUS的例程,他在WIN32系统里对串口的读取采用查询,然后再利用1ms的定时,来实现MODbus对超时的管理,但是他的程序只管理了T3.5,对T1.5是不理会的,开了一个线程运行协议。
感觉那个软件模块化程度很高,协议栈不变,运行平台随便换,管你是有无操作系统,也不管是单片机还是PC,移植时只需要改动少量的代码即可。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协议栈了,以前听说,但是不理解。
而且注意MODBUS协议的一个细节约定,
RTU 接收驱动程序的实现,由于t1.5 和 t3.5 的定时,隐含着大量的对中断的管理。在高通信速率下,这导致CPU 负担加重。因此,在通信速率等于或低于19200 Bps 时,这两个定时必须严格遵
守;对于波特率大于19200 Bps 的情形,应该使用2 个定时的固定值:建议的字符间超时时间(t1.5)
为750μs,帧间的超时时间(t3.5) 为1.750ms。”

协议都建议了超时时间可以增大,而不是必须都按照波特率算。而且为什么这么做也说得很清楚,对于单片机负担太重,对于PC基于WINAPI编程,太短的时间管理都没法实现。

网友H(2013-01-22):
我现在也在做串口通信的上位机软件,楼主说也做过,能不能指点一下啊,我是一大二的学生,有c和单片机的基础,,,,是个菜鸟。希望给点意见,用vc 还是vb,希望大家可以提供点资料 或软件,不胜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