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LED照明小电路里面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03):
1.这里面两个电感是做什么用的
2.那个22NF电容是干嘛的
3.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反馈网络是正反馈么?有何作用

网友A:
那不是两个电感,是绕在同一磁心(Core)上的,可以说是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看出来:L

网友A:
4楼:
原图并没有画出来是在同一磁心上,当然你没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那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反馈网络有何作用呢?

网友A:
6楼:
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是个什么电路,其功能如何,然后才是详细分析各部分作用。
12V电池不足以使5支串联的白光LED工作(白色LED每支需要3V多一点电压),所以这是个升压的开关电源。如果你对开关电源稍熟悉,即可看出这是Boost电路。与通常用来讲解原理的电路不同,这个Boost电路是自激方式工作的,即振荡由该电路自己产生。

正反馈靠的是变压器,两绕组同名端如图所示。
当82欧电阻中电流达一定值(约8~10mA)时BC547导通,从而关断BC337,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B:
....
乍看了下差点被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RC是选频网络吧?  那常用BOOST原理电路中BC337应该是先闭合后断开,这个电路中BC337刚开始的工作状态是放大还是闭合呢?

网友A:
9楼:
RC不是选频网络。R的作用是为BC337提供初始基极电流。C的作用是下面的20 turns绕组(变压器次级)提供基极驱动时构成低阻抗的通路。
没办法说BC337刚开始的工作状态是“放大还是闭合”,因为“放大”和“闭合”不是互补的概念。
也不能说Boost电路“先闭合后断开”,“闭合”和“断开”是稳态工作时交替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我现在还是个在校大二的学生,学的是电气,专业课才开始掌握的知识还是有限的,非常感谢版主这么有耐心给我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做那个变压器 磁芯的型号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