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微电流测量水平的镜子

楼主(2011-08-03):
检验产品性能水平必须有个标准,
检验微电流测量仪器的水平,应当参考以下技术指标:

1, 最小等效电压源电动势
    电流源与电压源间可等效变换。
  虽然大多高阻测量, 泄漏电流测量,半导体测试等,所加的测试电压较高, 运算放大器失调电压和信号输入回路的热电势等等可忽略,  但当等效电压源电动势较小时影响将极大.

   例如光电二极管和某些场合,光敏二极管的等效模型是电流源与分流体电阻和二极管的并联.

  以滨松的S2386-8K为例,25度时,体电阻最小200M欧,反向饱和电流最大50pA,
  光照度10-6lx时光电流最小0.26pA,不考虑二极管影响时,等效电压源的电动势为
  52微伏。如采用类似LMC6062的前置运放,不考虑其他因素,仅0~50度时失调电压可达150微伏,可造成极大误差。
   LMC6062的失调电压150微伏时,300K度可使二极管分流0.29pA,体电阻可分流0.075pA,而光电流仅为0.26pA,误差极大。

2,测量的动态范围
   做为产品,尤其是仪器,必须有可测量的范围:如最小量程和最高量程。
   在相同读数精度下,一个仪器量程范围1pA~100pA(100倍), 另一个仪器1pA~20mA(20亿倍),哪个好?

3,测量精度
    读数精度:若干次测量示值的平均值与参考值的差与参考值之比
   读数重复精度:若干次测量示值间的最大跳动量与参考值之比
   满量程精度:若干次测量示值的平均值与参考值的差与量程之比
   满量程重复精度:若干次测量示值间的最大跳动量与量程之比
   灵敏度(分辨率):若干次测量示值间的最大跳动量的2倍
   测量范围:灵敏度值~最大量程

   显然,读数精度比满量程精度苛刻的多。

4,响应速度
    当输入信号阶跃变化,示值达到稳定所需的时间。

5,输入电缆最大长度
    绝大多数实际应用,输入信号电缆是伸出仪器的,其长度对测量可有很大影响。

6,环境温度范围
    很多参数是温度的函数

7,环境最高湿度
     湿度对高阻及微电流测量影响极大

8,IP防护等级
     污染等级对高压系统、高阻测量和微电流测量 影响极大

9,开机预热时间
     好仪器不存在预热,一些仪器需预热数十分钟甚至一两小时。

10,供电电源
     电网供电,还是电池供电,结果可差很大

11,EMC
      EMC不同等级对此类测量影响差别可极大

12,振动冲击
      对此类测量的影响不容忽视

13,量程转换
      自动还是手动,对响应速度指标影响很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还有:
1,材料成本
2,制造环境要求
3,制造工艺成本(含周期)
4,产品的一致性
5,产品的维护成本
6,采购周期
7,检验及测试成本(含周期)

  彭建学  上海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借机会问下彭老师
下面这个图是加个环,起到屏蔽作用。
但运放输入引脚如何和其他地方连线呢? 被包围了。。。。。
这个保护环只是在一层? 保护环不穿透所有层吗? 若是所有层都有,那我的管脚引线没法出来了啊

楼主:
如果每层都有可能漏电时,每层都得加,
此时,只能架“高架桥”了。

做到完全不漏电不可能,首先彻底绝缘的材料不存在,其次,运放表面和其内部也会漏电。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谢谢彭老师,
言外之意 不用每层都加保护环,那我就留出一层不加,然后从运放脚引出线来,哈哈

网友B:
彭老师有关LMC6062测试误差那段,看来是多虑了。

首先,Vos,可以通过零点调节电路来大部分消除。彭老师好像没见过知名厂家的微电流计的产品吧?其外部或内部均有调零电路,有时还不止一个。比如这个是吉时利的创纪录的微电流仪642:

德国的微电流测试前端:

其次,看元件的参数不能只看最坏的,也要同时看典型的。现在做产品,还哪有像彭老师这样循规蹈矩全部按照最坏的可能来设计?那还不赔到家。LMC6062的Ib其实最大值为4pA,看这个那干脆不能用了。举个例子,现在用途非常广泛的电压基准,LM399,其长稳指标的典型值为20ppm每1000小时:

1000小时其实就是一个多月,而经典的惠普台式万用表34401A,用了这个LM399做内部基准,但看一下其准确度指标:

90天的整体准确度指标居然与所用的元件的41天的典型指标相同,说明仪器的指标是可以好于元件的典型值的。

最后,类似微电流这样的极限产品,所用的关键元件都要事先筛选的,而且产品出厂前都要进行反复调测的,不能焊好装好就完事,也不能仅仅测试一下,不合格的就废掉。

其实依我看,要做好一个微电流测试仪,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剖一两个经典的商品微电流计,看人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到不是鼓励照抄,但要了解人家的原理、电路、布局和所用的元器件,适当借鉴,才能做好自己的产品。

楼主:
回6楼:
1,考虑最坏情况进行设计,绝不一定增加成本。
   好的技术就是用低廉的原材料,实现性能优异的产品,这是我一贯的设计风格。
   比如,我测量1PA, 用偏置电流1000pA的运放就可了,我也不会用超过100M的取样电阻,我也不用
   电池供电,我也不会用金属机箱,测试电缆长度允许至少2米,

2,如果非自动校零,那么温漂指标将难以保证,这会对环境温度有严格要求,并且开机必须进行较长时间
   的预热(热稳定时间)。
  我设计的产品必为自动校零,且一般最多只有一个调节电位器,那就是A/D转换电压基准调节。

3,筛选必会增加原材料成本(当选用原材料本身就贵时,更是如此),和人工成本。
  我设计产品时因考虑了离散性和最坏情况,因此不需筛选,并且原材料本身就便宜。

  一些原材料筛选代价很高,甚至只能在整机后筛选。

4,非线性时变的偏差无法消除。
    比如100G欧取样电阻,如果要求不管在工业或实验室环境怎么变,等效取样电阻误差不超过0.1%,
   那么与100G电阻并联的分流泄漏电阻要高达100000G,除非整台仪器置于真空中。

  相对于100M ,100G对生产工艺要求会高很多,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会高很多。

5,测量范围和精度是仪器的重要指标

   用假如1pA~20mA, 取样电阻分10档, 最大取样电阻100G,如果用干簧继电器切换取样电阻,假如对100G档分流误差0.1%,不考虑其他分流,仅考虑干簧管分流,要求每个干簧管断开电阻高达10×1000×100=1000000G欧,工艺能保证吗?如何检验工艺?

6,只按典型值设计,是不负责任的设计,这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依赖整机筛选,而是让用户碰运气。
   说到低,要么责任心问题,要么水平问题,要么认识问题。
   大多大学老师无法理解15年总工经历的我为什么要在不增成本的基础上,非按最坏情况设计产品不可。
   引起动车事故的产品是否按典型值设计的,我得怀疑。

7,就个体而言,我不认为外国人设计的就是好的,我见多了去了。很多问题用耳朵也能想出来,为何要解剖外国的?

8,弄个运放、电池、几个电阻放在金属盒里开着,就算达到某某级别啦,那还要什么产品规范和标准干吗?

不谈测量范围、不谈精度、不谈环境条件、不谈...........,只谈达到多少级,还比来比去,是否欠谨慎.

我的贴子很少有绝对的词,常用“可,大概,约,较”等字眼。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彭老师,我也想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产品需要测量一个0~20mA的电流,就是将重力变化转变成一个可变的0~20mA的恒流源。需要精确到测量到1nA的变化。目前采用的方法是采用250ohm的取样电阻,通过24bit的adc测量0~5Vd的电压信号。我看到有产品通过一个锯齿波和电压比较产生一个脉宽可变的频率信号。想问一下,这两种情况那种更好。
主要是针对噪音,零飘,温漂方面的影响,那种更容易做到高精度。

还有你的主贴中有提到光敏二极管,其实在产品中也会因为光敏二极管受到的温度变化,就算是在同样的光强下电流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同时在不同环境的自然光噪音下也有区别,对于高精度来数仅仅几个pA的电流变化也使结果产生很大的误差。 还有红外发光管也会受到温度变化而改变输出的光强变化。
我想请教一下有什么方法能改善这些性能。

网友D:
回9楼:你这个24位AD就算能到24位的话也只能分辨到298nA,你的取样电阻是250欧姆,1nA才250nA,你这个设计肯定不能满足指标,取样电阻还得取的大一些。你说的调制的方法,是在电流出来之后调制还是在电流出来之前调制呢,我个人意见,能让传感器产生交流信号是最好的,调制主要是去除零飘,别的感觉没什么好处。欢迎拍砖!

网友C:
调制是对产生电流之后的信号调制,零飘问题在这类产品中是比较重要的,我想这也是别的厂家的目的。另外调制信号之后,是测量脉冲宽度,而这类产品对速度要求不高,就算以每秒取样一次,使用200nS时钟的cpld,也就能分辨到200百万的精度,这样比采用adc24bit才16百万的精度高很多。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速度问题,同时还有调制信号的脉冲本身的精度,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响应时间问题。
我所做的产品是通常实验室用的高精度天平,采用电磁平衡技术。目前国际上做的常用最高精度是100g/0.01mg. 这类精度都采用测量调制信号的方法。我设计的目前采用adc方法只能到300g/0.1mg.

网友E:
洋洋洒洒很多条,其实在实际设计中并不一定同时需要满足。
比如成本,以前做自动化仪表的时候,因为竞争激烈,对成本要求很苛刻,花不少时间去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提高性能,虽然有一些技术,但现在想想,不过是雕虫小技。花时间去做哪些真是不值。这个社会是讲究分工的,既然有人做出高性能芯片,为何不用?自己去做往往出力不讨好,倒不如做一些自己更擅长的,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以前做变送器安全栅之类的,才几百顶多千把块一台,竞争激烈,自己软硬通吃,费事不讨好,做了两三年,进步有限,挣钱有限。后来不干了,读书去。后来做其他仪器,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一台,那点儿器件的成本根本不算啥,用好芯片,省心。比如lymex,本来就是玩家,根本就不在意器件成本,又舍得花时间,可以筛选器件。

又比如响应时间,有的仪器对此要求不高;还有温度影响,非线性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教和补偿。要求面面俱到,也没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仪器的某几项甚至一项指标是别人达不到的,而这指标又是用户特别重要的,那就够了。将军能将兵就行,不必和士兵比十项全能。刘邦能将将就行,不必和韩信比领兵。人嘛,总是有限的,有一两件特长就行。

网友F:
彭老师,我司用的pA计大多keithly的,不知道您老卖的能便宜百分之多少?
满量程5mA即可。最低精度0.1uW*0.8A/W=80nA即可。分辨率可以更低,稳定时间百毫秒级别。

楼主:
回9楼:
  1,对24位A/D方案:
     根:基准和250欧电阻稳定性
     关键点:对满度20mA,24A/D极限分辨力1.192nA;实际分辨取决于等效带宽(1秒即1Hz)内的噪声
             量; D/A等效位数需至少26位。
  2,对PWM方案:
     根:基准稳定性、斜波稳定性及斜波中杂波分量
     关键点:比较器和驱动器件的响应速度、 边沿陡度、传输电缆分布参数。

    如此高的分辨率,能否采用通信?

回15楼: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1pA~20mA, 最小量程1pA,
         精度:5%@1~100pA, 2%@100pA-10nA, 1%@10nA~1uA, 0.5%@1uA~100uA,
                  0.2%@100uA~20mA
        速度:0.5秒~1毫秒@手动量程转换;3秒~30毫秒@自动量程转换
     工作环境温度:-10~55度
     工作环境湿度:20~85%RH
       开机预热:小于5度开机预热15分钟,高于5度无需预热。
       供电:220VAC+/-20%
       电缆长度:最大2米
    RS232接口:

   定型产品为 keithley的1/5价格。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用什么原材料不是关键,关键是作为产品必须要有适应性,要符合规范和标准。

先不谈成本(包括制造、装配、检验成本),100M欧和100G欧那个适应性好?哪个更令人放心?

绝大多数技术秘密都是窗户纸,没捅破前很费劲,所以不要小看雕虫小计,细节决定成败,我很欣赏雕虫小计多的人,我很想做这样的人。

复杂高深的东西,分解开都是雕虫小计。

我们公司的产品高的80万一台, 但我们还是努力减小成本,用我们同事的话说,可至少省出天天喝酒的钱。

减少成本和降低资源消耗,至少是做事努力的表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
7 ...... 很多问题用耳朵也能想出来,为何要解剖外国的?
......
很多问题就错在自信和想当然.就是山寨产品,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网友B:
回8楼

首先,我用了一些“可,大概”等,原因是尽量委婉一些而已。其实我对元器件的性能是了解的,每种器件都会实测,每个电路我都会去试验,而不是仅仅依赖指标值。不过,我会在本贴里有啥说啥,不含糊。

其次,彭老师对我的DIY有很多误解,所以我要做如下辩解和澄清。
我的DIY 1pA在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1、“不谈测量范围、不谈精度、不谈环境条件、不谈...........,”
这是完全的误解,或者您没有看。
测量范围,只要手动改换反馈电阻和电容,就可以覆盖从10fA到10mA,达到11个数量级;
“精度”,在我的帖子里47楼有测试,有说明,最后定在2.5fA。
环境条件,我在49楼有谈及,并在56楼和58楼有测试。

2、“只谈达到多少级,还比来比去,是否欠谨慎”
我可没有谈“级别”,更没有给谁去定级。画出一个直观图,按照噪音的大小把不同的测试器放在一起,是一种常规的做法,有对比才有鉴别。如果那个图画法有错误,或者哪个点放错了,请明示。

3、“弄个运放、电池、几个电阻放在金属盒里开着,就算达到某某级别啦,那还要什么产品规范和标准干吗?”
这又是误解了。我从一开始就说过这只是一个DIY,我只花了大半天时间制作,只提供一种方法和验证,并非产品,我给自己定什么级别呢?
有关规范和标准,这些我不会不知道,我机器里专门有个区域保存这些内容,我在38度上专门有一个帖子,发了几十个规范供大家下载。

4、“用假如1pA~20mA, 取样电阻分10档, 最大取样电阻100G”
还是误解。尽管我的题目是DIY 1pA,实际上那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用100G实际上是DIY了0.03pA满度、“精度”0.003pA的超微电流测试仪。测试不同的电流自然要选用不同的电阻的,如果只测试1pA,那电阻选1G就足够了,甚至可以选100M。

5、“假如对100G档分流误差0.1%”
这个假设是没有道理的。您用100M只能达到10%,为什么我用100G反而要0.1%?

6、“测量范围和精度是仪器的重要指标”
同意。但是,有了1pA微电流测试器,是向0.01pA扩展困难,还是向1mA扩展困难?微电流测试仪,是具有0.01pA的最小档好,还是只具备1pA的好?
显然,向小的方向扩展是难点,因此我才注重更小电流。小的做出来,大的就容易,甚至无需用微电流的方法,测试1mA常规的万用表就可以解决。
至于“精度”问题,这是个老概念了,计量界早就不用了,而是转为不确定度。

7、“相对于100M ,100G对生产工艺要求会高很多,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会高很多”
同意。但是,高电阻是在超微电流测试里所必需的,要想超微电流,必需超高阻,这个代价必须要花的。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那就是真的走入误区了。况且,技术在进步,100G电阻并不很高、成本并不很大、效果并不很差。

8、“只按典型值设计,是不负责任的设计”
这个不能这样说。我在6楼就给出了惠普典型设计的例子。应该说,按照典型值还是按照最大值设计,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各有利弊。至于谁采用什么办法,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最后只要其结果满足指标、不虚夸。但不能把自己的办法强加于人,更不能用自己的办法来导出某个特例的场合来得出“误差极大”的结论。

9、“就个体而言,我不认为外国人设计的就是好的,我见多了去了。”
这就矛盾了,您在“1PA微电流测量”的那贴里也多次提及吉时利公司,也让别人去参考吉时利的手册。
在“我做的微电阻和微电流测量仪”,您有如下看法:

既然2008年就认为吉时利是最好的,为什么不能了解一下人家的做法呢?

10、最后,看您以前的一贴:

我想问一下,您的满量程0.1pA、分辨10fA的的测试仪,做出来了吗?

让我做个断言吧。如果您以后一直**目前的方式,**不参考吉时利的方法,**用偏置电流1000pA的运放,**采用不超过100M的高阻,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彭老师,我在此贴讲的直白一些,如有冒犯,请海涵。都是在讨论技术问题,前面我已经说了,本来我是想更委婉一些的。

楼主:
回楼上:
1, 测量范围不是叫用户拆来拆去的,
   那不是仪器,是玩具
2,梅雨天10pA, 晴天1fA, 不是仪器, 是玩具

3, 最小量程1pA(灵敏度0.1pA), 不超过100M ,这是我的过往成绩。
  最小量程0.1pA(灵敏度10fA),就用100M ,凭我的经验,没有任何问题,速度会降低3倍,
  而且自动量程,最大量程20mA, 而且满足电子测量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我只看人家的说明书,从不拆人家的东西,我做的东西,照样不少国外著名企业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看各位工这么激烈详细的技术讨论,我也好想能在上海一起参与研发。
羡慕战斗在经济发达区的大师们

网友E:
拆人家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仿制,一个你抄我,我抄你的行业,必然竞争激烈,血腥拼杀,没多少利润。分析别人的设计,是为了更好了解别人的水平,追溯别人的方法、原理,思考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别人想出,而自己想不出?什么原因?基础?思维?...  从而更新自己的知识、思维、思想。 仿制只是最低级的目的。我希望最顶级的大师在我面前娓娓道来他们的设计思想、原理、失败和成功的经验。不过这不可能。LZ现在不拆别人仪器我相信,毕竟已经是总工,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几年以前曾参与**分析。曾经一个人几天时间从一块电路板恢复出电路,并完成产品,纯模拟的电路,分立器件为主的电路,想想当时从连器件也不知道连猜带摸搞出来的时还是有些兴奋的。现在不拆了,自己创造并实现。看到过lymex等人贴的电路、实物图片,测试数据,以及详尽的分析,对我有很大的促进意义。建立感性认识,从别人的设计获取经验。而lz的一些言论,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不同人对所遇困难的描述往往不同,lz描述了严重了一些。

lz是21ic上为数不多的有思想的,如果能和lz敞开一聊,应该是件很舒畅的事。

至于雕虫小技,有的很简单,很容易捅破,几句话就能让大多数同行明白,而有的就不是一两句一般同行能明白的,需要较为深厚的基础、宽阔的视野和穿透的理解力,所以还是有些不同的。

08年初,去一家公司面试,他们老总面试,很狂妄,吹嘘自己的研发能力,从不拆别人的仪器。还批我狂妄。呵呵,当时确实有些狂,没有唯唯诺诺,跟他和他们总工争论了一下。后来有人给我那家公司的产品,让我分析分析,我拆开一看,简直是垃圾,最愚蠢最一般的设计,连雕虫小计也说不上。看他们模拟电路的水平,给他们电路板也仿不出来,甚至估计给他们电路也不一定能一下子看明白。 后来考上研,没去工作。现在感慨,不要再做低级的仿制了,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想拆仪器,单位有几台仪器,真想拆下来看看。

网友I:
说句公道话,彭建学也许很强,对某些层次的人较有益;但对于论坛上的大多数会员来说,lymex图文并茂的方式更有益些。

楼主:
其实,我在lymex的帖子中对他做的表示了赞赏,
但我觉得他的表述可能会引起误导别人,
给人感觉是: 采用超高阻好象超微电流测量的唯一途径, 至少极其重要.

也许密封在真空管内的100000G欧电阻能够做到很稳定,但管外、安装基础、pcb表面、芯片表面
泄漏电阻受环境影响很大。

测微电流需要用高阻,但任何事不能走极端,极端走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有限制因素,

事物总是共生的,只不过是不同条件下显现的程度不同。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回楼主:

分辨率,是微电流测试仪最重要的指标。例如微信号测试的老大吉时利,其产品说明中都是把这样的指标放在最前面明显位置的。其它的像如何防潮、如何扩大动态范围,都可以用常规的办法来解决。

做微电流测试,就是要走极端。“你可以不用,但我不可以没有”,因为这是代表仪器水平的。不知楼主看说明书是否看到了吉时利目前最好的产品6430?是否看到人家1fA的分辨?利用长时间测试可以分辨出1aA的部分?如果我做到1fA都是走极端的话,那么吉时利测试0.001fA又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参考人家的产品,不一定就拆,这个无可非议,尤其是没有条件的场合。但看人家的说明一定要看仔细,比如您看到吉时利642里面用了10的12次方的高阻了吗?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您为什么在每秒1次的采样速率下只能做到分辨100fA?您理解我做出那个断言的根据吗?

如果您不承认我的断言,那么为什么这几年来您的产品没有任何改进?
如果您不明白我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那只能说明您的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
如果您刚刚明白我的断言的根据,那您陷入微电流测试的误区太深了。

赞扬的话都是好听的,忠告的话往往刺耳,但能让人上进。但若就是不想改进了,我这些话算白说。

楼主:
回27楼:
1,0.1pA是我09年水平,而且最大量程20毫安,自动量程。

   你是靠人工拆换电阻更换量程。
2,自动量程的方法有多种,成本代价相差很多,我那1秒是成本最低的自动量程方法。
  自动量程识别是需要时间的。

3,你按你自己的想法来别人的思路,断定别人的水平,本身就没有科学性。

4,说实在的,你做的和你说的,实在反映不出你是个思路狭窄的人,误导自己可以,误导网友则很不应该。

5,“如何防潮、如何扩大动态范围,可以用常规的办法解决”,这句话,只有你能够轻漂漂说出来,
  说明你不是一个做事说话严谨的人。

6,你别忘了,你说你是1982年就在英国研究微电流测量了。

   我本身是学柴油机出身的,电尤其微弱信号测量是自学的,你跟我比什么?

7,我的0.1PA水平是两年前做的,到现在没长进。
   一是我不可能天天玩它;二是我想你这样搞,早就轻松1fA了;三是我敢肯定的说,我做出经得起用的,100M欧电阻 测0.01pA,十分的轻松。

8,你说我理论脱离实际,恐怕说反了。我在企业做了15年总工了,你做了应该有20年吧?
   如果你是大学老师,你说的做的,我能理解。

9,请说说与1000G欧电阻等效并联的泄漏电阻如何做到较高湿度和存在一定污染下大于10000G,才仅仅
  保证这一项误差不超过10%?

10,测量微电流,仅靠高阻和防潮防污染, 靠人工换电阻来选量程,只是你的认识和水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看来彭老师对我误解很多,而且看贴不仔细,引用也有问题。

首先,“1982年就在....”这是不准确的。我本身是学数学出身,工作上唯一与电有关的,就是我用电脑,而电脑用电。我在我那贴里至少说过两次我是业余的,微电流对我就是个偶尔爱好,我做出的东西就是个玩具,因此,作为专业人士,您也不用与我攀比了,也不要对我花了半天业余时间做的那个1fA分辨的微电流测试器有什么褒贬评论。我也不会天天玩微电流,因为明天我的兴趣可能变化了,也许要再等10年再回顾一下,所以我也更不会去做什么微电流产品。

但您就不同了,既然入了行,就要向专业靠拢是不是?要学习吉时利对吧?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是好士兵吧?说您理论脱离实际,并非说您理论不行,也不是说您实际经验少。我的那句原话是:“如果您不明白我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那只能说明您的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
那个是带条件的,看来您对号入座了,不知道我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在这里,我可以与您说,根据恰恰就是您引用过的理论: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2942
理论也有,但却不用于指导实践,而是违背理论谈及“100M欧电阻 测0.01pA,十分的轻松”,这不正是理论脱离实际么?

至于您的问题9,我不做回答。我的帖子里以及吉时利的手册或者微电流测试的相关书籍里都可以找到答案。

说到误导,我可以举出一堆例子,看到底谁在误导网友,但今天我不说了。

网友E:
我觉得没什么好争的。
lymex的方法简单明了,注重从器件、材料、工艺上解决问题;而peng注重从测量方法解决问题。
lymex的方法带来成本高、工艺复杂,要花钱花时间;而peng的方法需要额外的信号处理的电路或算法。
lymex是类似于实验或实验室科学仪器类型,主要注重能不能测出来;而peng注重产品化、实际应用,比如成本高、工艺复杂、智能化低不适合产品化。

lymex认为peng用100M测不出10fa,peng认为很轻松,只是没时间不想做。(应该可以做的出来,100M*10fa=1uV,即使是含噪的1uV,应该是比较容易测出来的)
lymex认为自己业余爱好,peng也认为弱信号自学出身,都想以退为进,其实都不是,他们在这方面已经费时费力研究多时,都是专业型的。
lymex认为peng陷入微电流测试的误区(不用高阻等),peng从自己的角度认为没有。
lymex认为peng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peng认为没有,反而认为lymex脱节,理想化,仅靠器件和工艺来达到指标,而不改进测量方法是认识和水平的原因。
lymex认为peng误导网友,(peng的一些帖子,可能容易误导网友,比如他一直强调弱信号之难,并不是说不难,只是对入门者者强调难是不适合的,应该给年轻人信心,实践起来才是消除畏难的良药,再比如用偏置电流1000pA测量1pA,让入门者感到无厘头)。至于peng认为lymex误导网友,“给人感觉是: 采用超高阻好象超微电流测量的唯一途径, 至少极其重要.”,好像不一定,大家本来就是这么认为的,弱电流本来高阻、超高电阻、绝缘就很重要,当然对于非理想电流源并不完全如此。 对于中学生,当然先教牛顿力学,绝对时空,要是一开始就来相对论,把大家都吓跑了不可。太玄了不好。
......

不管怎么说,lymex分享给大家详尽的资料,让想从事弱电流测量的人受益匪浅,lymex提供的解决方法是具有普适性的,当然对于具体的特殊的应用,或更为微弱的测量,仅靠工艺或仅靠方法是不够的。
或许不应该固执于一种方法,软硬兼施,兼而有之。

我不做弱电流,跟着后面看热闹。

网友B:
hartcomm 站在旁观者的位置,评价算比较客观,但也有一些我要解释一下的。

“而peng注重从测量方法解决问题”
peng的方法没大问题,但我认为他用这个方法解决不了超微电流的问题。

“lymex的方法带来成本高。。。”
成本相对不算高吧?除了一个高阻外。那个F4的座其实也是常规做法。而peng的东西,看照片比我的复杂多了。

“lymex认为peng用100M测不出10fa”
这个是有理论根据的,抽空我可以细谈。

“lymex认为peng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
那句话是有条件的。

其实,我的帖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是“超微电流”。我认为>=1pA满量程是微电流,而满量程<1pA的才是超微电流,因此peng的不算超微电流。我在帖子里讨论的是超微电流的测试方法,与微电流就有很大差别,此时必须用超高阻,必须用干簧管。用半导体元件做量程开关只能用于微电流,不能用于超微电流。peng没有做过超微电流,至少他没有做出过,而用微电流的眼光看超微电流的问题,就会有偏差。

网友E:
回lymex:

你的测量方法比较简单,适应性广,但如果针对具体应用,改进一下,在现有器件和工艺的基础上,估计可以分辨到1fA一下。

在以前的热电偶测量中,一些热电偶的输出电势很低,uV级别,超过了放大器的失调、稳飘、噪声,为了测出信号,采用的斩波的方法,即用机械斩波器(继电器的变形)或场效应管把uV信号变成交流,通过放大器放大后再恢复为直流,这样放大器的失调等就影响大大减低,ICL7650斩波放大器也差不多是这个原理。这种电路也比较容易制作,当然,弱电流的斩波就要注意了,斩波器可能引入漏电流,可能要特别订制或做其他的考虑,比如微弱光测量,可以在进入光电管之前用斩光器(非电,有孔圆盘转动)变成交流,放大器就是交流放大器。以上从电路上可以实现,现在也可以用电路和数字处理结合的方式,在信号处理、弱信号测量的书上一般都有介绍。我想这些你应该了解。 我想如果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提高弱电流的灵敏度?

网友E:
补:
器件的低频时噪声很大,1/f噪声,DC-AC-DC的方法可以避开1/f,而且放大器是带通放大器,窄带,对噪声抑制大,AC-DC一般用同步整流方式,也可以直接接ADC再数字处理。当然对于弱电流变成交流频率不能太高,到时候电流不是通过Rf,而是通过Cf流走了,高阻就不高了。

网友B:
回hartcomm,

我后面已经做出了0.4fA的分辨,见109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6-1.html

其实我们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我的看法是:测试微电流和测试微电压方法不同。比如测试微电压要尽量开路、注重热电动势但无需静电防护;而测试微电流要尽量短路,无需注重热电动势但要注重静电防护。斩波放大、斩波稳零,更适合放大微电压,而不适合直流微电流。纵观国际上的微电流测试方法,有I-V变换的,有I-F变换的,有电容积分的,这些都能达到我所说的超微电流的测试。参数型的微电流测试,尽管有文献描述,但没见有成功的产品。现在市面上最好的微电流测试仪都是基于I/V和电容积分的,比如吉时利的在每秒1次的采样频率下分辨是超过1fA的。HP4329A是调制解调型的,但最小量程也就是2pA而已,而且测试速度并不快。斩波稳零的,必须有误差放大器,这也分流了有用的测试电流;必须有开关调制,而有源而开关的漏电流是做不小的。peng的微电流测试是基于开关调制、差分对消原理的,与斩波稳零的方法类似,加上换档,限制了进入超微电流领域。现在我只知道一种振动电容的微电流测试方法,可以测试非常低的电流,但那也是机械的。

网友C:
好贴,收藏,还有lymex的那个图文并茂的帖子也很不错。
lxmex处于一个业余的水平达到这个程度,很佩服。

网友E:
“我的看法是:测试微电流和测试微电压方法不同。”
电压和电流本没有绝对的界限,根据等效原理可以等效,即一个理想电压源串一个电阻或一个理想电流源并一个电阻,到底看成是电压源或电流源是信号源自身及外部电路决定。比如1V理想电压源串1K电阻,如果外部负载是100M的电阻,则可以看成电压源,如果接毫欧级电阻。则有可以看成电流源。

当然在内阻极小或极大的情况下,就是接近理想源,所以你指的微电流或微电压应该是指这类接近理想的电压电流,你的高阻测量微电流的前提就是这个。否则,如果源阻抗100M欧的‘电流源’,超高阻测不准吧。我觉得这个前提很重要。你跟peng关于要不要高阻的争执就部分源于这个。以前有人告诉我一种测量温度场的传感器输出是uV信号,但源阻抗却是百兆欧级。 一个信号是不是微弱信号并不是用电压或电流来表征的,而是信噪比,功率的信噪比。一个理想pA级电流在高阻下可以获得较高的信噪比,并不见得就很难测。这些事废话,只是说明理想源这个前提。

至于调制型,在你这种测试下确实不适用,斩波器引入了漏电流,我也知道,我只是说在一些具体应用特殊应用中,可以成为可能。我的理解就是不是交流创造交流也要上,比如我举得斩光的例子,再比如你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的第一个图,在R3前加入斩波开关...,当然这是些特殊的问题,非一般的普适的。

总之,在你的电流源和测试下(实际也是一个具体的应用背景),你讲的好像基本都是对的。

另外,我并不做微电流测量,说实在的我也不太喜欢复杂的工艺,太麻烦,费时费力费钱,那一天有钱有时间比较闲的时候可能去玩玩。现在我喜欢软硬兼施去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偏向peng的观点。

网友E:
好贴,收藏,还有lymex的那个图文并茂的帖子也很不错。
lxmex处于一个业余的水平达到这个程度,很佩服。
引用 网友C:

哈哈,混21ic好几年了,看到这个回复才意识到有收藏功能,呵呵,学会了。以前一些好贴子总是找不到。

楼主:
微电流信号测量的要点:
1,调制
   由于测量“系统”存在多种直流偏置,且这些偏置是随时间和温度漂移的,
   因此,必须采用调制,才能使保证良好的环境适应性。
   否则,靠人工时刻校零是不实用的。
2,自动量程
   仪器的量程范围都较广,否则不是仪器,可能是工业用的传感器或变送器或其它单一量程的东西。
3,反馈回路
   反馈电阻不宜过大,否则与反馈电阻并联的泄漏电阻会带来很大误差,由于泄漏电阻与环境湿度、污染
   度、温度、材质密切相关,很难消除其影响。
4,响应速度
   响应速度可定义为对阶跃输入的响应时间,不是指数据更新速率。
5,100M欧测1fA,电压信号为0.1微伏,是完全可以的,但速度必须降低。
   如自动量程,速度还要降低,降低多少取决于自动量程的设计成本。
6,输入电缆及其处理
7,我是做事说话很保守的人,因为我专门从事产品研发21年,再简单的东西做好了都要下功夫。
8,我原本也是很心高的人,什么都认为简单,真正做了之后,才发觉想的太简单了。
   我真的没有一丝唬人的动机,只是提个醒:要想做好,就得认真对待,不要盲目。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顶lymex老大!大家做出来, 让事实说话!:)

网友K:
回8楼

首先,我用了一些“可,大概”等,原因是尽量委婉一些而已。其实我对元器件的性能是了解的,每种器件都会实测,每个电路我都会去试验,而不是仅仅依赖指标值。不过,我会在本贴里有啥说啥,不含糊。

其次, ...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第10条的断言不够严谨,pengjianxue完全可以通过缩小模拟带宽的方式,用100M做到10fA的分辨率,所以,我认为考验一个设计的性能,应该在同一带宽下进行对比,看谁的系统的noise floor更低。

我去年做了个6 1/2DMM,这跟国外的比起来真的很差劲,就是因为在同一带宽下,我的noise floor更高,这说明我能力不行。

网友K:
还有,通过chopper减小低频噪声,你的OPA可以有chopper,ADC可以有chopper,但你的voltage reference是无法有chopper的,还有,chopper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没把低频噪声降低到zero,到最后,当你看到所能得到的器件的指标时,会很困惑,外国人如何在那么快的读数速率下,还能做到七位半、八位半。
所以,pengjianxue的做法是有意义的,我不懂他的方案,但是如果他的系统里有很多自制组件,那就是有意义的,起码我们不用揣着rmb,国外也不卖给你。

彭的自动量程,可能是很难的(我不晓得,通用继电器的隔离电阻是什么量级)

还有,100G电阻的旁路泄漏,可能处理起来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如喷涂上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国外的都这么做了,说明,涂点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在中国这个以前不是很富裕的国家,凡是成长起来的(不论是钱包长了,还是技术长了),都是从饥饿环境中长起来的(也就是源自饥饿的文化,比如节日都跟吃有关系),所以,长起来的是不愿意无偿帮助正在长的。

网友L:
又干仗了,这扯不扯~~

网友M:
lymex说的是有道理的.
硬件上的支持是必要的,好比LM324肯定是无法做好微电流的,其他做的再完美也没用.
最后只过不是做减法,我觉得做加法是很愚蠢的方法.

楼主:
自然辩证法告戒我:
1,走极端就是回到原点
   用偏流很大的运放测fA行不通;
  一味追求低偏流的运放也无用,因为1V电压通过1000G表面泄漏电阻就有漏电流1000fA;
用1k欧电阻测fA行不通;
  一味追求超高阻也无用,因为与100G取样电阻并联的泄漏电阻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变化极大;
2,量变到质变
   1G~1000G表面泄漏电阻与1M取样电阻并联值,基本还是1M欧。
   1G~1000G表面泄漏电阻与100G取样电阻并联值,在1G~100G间变化。
3,事物是共生的
   强信噪比时,噪声忽略;
   弱信噪比时,多种噪声淹没信号;

   微弱信号检测技术的核心是:一是抑制噪声(包括直流偏置及其漂移),
                            二是精确检测被噪声淹没的信号,
                            三是环境的适应性,如温湿度
                            四是保证一定的实时性,即响应速度,
                            五是具备一定的测量范围,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工艺是表,技术是根。

例如:
1,温漂
   恒温控制,代价高;
   自动校零,代价低;
2,直流泄漏
   手动校零,存在时漂和温漂;
   自动校零,时漂和温漂可忽略;
3,反馈电阻
   超高阻,成本高,工艺要求高,环境影响大;
   一般高阻,成本低(最多增加1片普通运放),工艺简单,环境影响小;

我是实用主义者。
彭建学  上海

网友:
lymex是理科出身.................
pengjianxue是工科出身..................

出身不同,思维方式不同。

理科和工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爱因斯坦提出质能方程并证明了原子弹的可能性,属于理科;一些科学家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做出原子弹,属于工科。

网友E:
lymex是理科出身.................
pengjianxue是工科出身..................

出身不同,思维方式不同。

理科和工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爱因斯坦提出质能方程并证明了原子弹的可能性,属于理科;一些科学家根据爱因 ...
引用 网友N:

lymex跟peng的是有些出发点有些不同。但原子弹的可能性跟爱因斯坦没什么直接关系。物理学家发现了核裂变的链式反应,感到**的可能性。瞬间的裂变增殖...,就凭爱因斯坦他也想不出如何损失微小的质量换取巨大的能量。原子弹是实验发现的,不是从理论上推出来的。

楼主:
如果使用条件很苛刻、适用范围极窄、碰不得、摸不起,这不是实验室里的摆设吗,连玩具都不如。

应当在相同的基准条件下比较:
1,相同的温湿度
2,相同的测量导线
3,相同的220VAC供电
4,相同的阶跃输入及输入交变周期
5,相同的量程范围
6,相同的量程换档方式(手动、自动)
7,相同的粉尘环境和置放时间

比较:
1,精度、灵敏度
2,成本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如果使用条件很苛刻、适用范围极窄、碰不得、摸不起,这不是实验室里的摆设吗,连玩具都不如。

应当在相同的基准条件下比较:
1,相同的温湿度
2,相同的测量导线
3,相同的220VAC供电
4,相同的阶跃输入及输入交变 ...
引用 楼主:

宽容一些吧,不是每个人都是做工业产品的,有的就是实验室用的产品,使用有一些条件。以前公司有个东西舰艇上用的,还有更多的苛刻条件。

楼主:
hartcomm是我曾经的同行吗?我从事过舰船自动化11年职业,后来辞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hartcomm是我曾经的同行吗?我从事过舰船自动化11年职业,后来辞了。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做过自动化仪表,变送器之类的,只是有一个专门的东西买到了军舰上,只出过两次货,量也很少。

楼主:
思路取决于:
1,个人性格及思维方式
2,职业经历及经验
3,学业经历
4,知识面
5,关系群体影响

彭建学  上海

网友:
建议彭老师新开一贴,带领大家做个有难度的东西,教新手一些实用知识,展示一下设计产品的功力。

楼主:
回57楼:
我也想,并曾有多次写书的念头,但实在太忙,没办法。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
什么不懂也好,可以学习,呵呵,学习了

网友P(2011-09-15):
LYMEX把做的东西都开源了,大家可以验证是否正确。
PENGJIANXUE一般只讲结果,方法没有说,不好验证,可能测量方法有点独到之处。

网友Q(2012-04-08):
顶lymex,这个是必须的。看这些帖子发现一个技术之外的事情。
  lymex把所谓的pa测量高价值、高利润的东西简单化,把一些核心基础东西公布出来,甚至是业余DIY,这是对这个行业人事和产品的冲击,也是彭说的一些窗户纸,以后也许同行就会很多,同时,让我们基于这些资料可以做点自己的一些比如光电转换、微电流测量的特殊产品。
  彭是行业专家,只说大概,不说实质,只说人家不对,不说如何实现,只说产业化要如何,不管其他人的人产品只需放大而已。他的做产品很严谨值得学习,但是他是行业产品设计人士,他的心态就是保守的,这也无可厚非,你永远可以看到彭如何说很多东西,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取学于他。看到lymex做的DIY东西他有点急,以一个公司力量的产品角度去衡量人家个人DIY东西。还有lymex是基础东西,是理论和现实结合的东西,而不是彭通过加法的方法去实现物理极限测量,这种方法也是防止有些同行抄,毕竟看得一头雾水。所以lymex的做法是发展的方向,毕竟材料工艺可以不断发展下去。
    说句实话只要掌握实质东西,捅破的窗户纸,也许有些公司和人的东西比彭公司的东西更好,更便宜。
多谢lymex的开源和详细回复,很多人会感谢你的。

网友R(2012-12-31):
哈哈,好热闹,好帖子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彭老师,我也想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产品需要测量一个0~20mA的电流,就是将重力变化转变成一个可变的0~20mA ...

你好,你这个测量现在实现了嘛?
0~20mA  分辨1nA 这样太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