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片上温度传感器读出来的值,不稳定?

楼主(2011-08-03):
读出了 20个点,然后排序,取中间十个数据的平均数,但是温度还是会有0.5度的晃动,这个正常么?

网友A:
这要看你的ADC测量的基准是否准确。

网友B:
我用着挺稳定的,就是误差太大了。

楼主:
我用pt100 做的 电路读出来值挺稳定的基本不会波动的,别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就是当ADC选择片上温度传感器的时候 会波动。ADC的转换周期都是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单独转换片上温度AD值或规则组两个通道连续转换 都试过,都不稳定(外接的pt100电路的值是稳定的)。

网友C(2012-06-02):
4楼  能借鉴一下你做的PT100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