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库函数还是寄存器编程?

楼主(2011-08-03):
我是新手,请问大家学习STM32是使用库函数编程好还是使用寄存器编程好。或者先学一个,再学另一个?

网友A:
说哪个好,要看你要求达到什么目的;如果目的是学习,请使用库函数!

楼主:
那请问使用寄存器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A:
那请问使用寄存器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引用 楼主:

较快的执行速度和较短的代码长度。

网友B:
建议用库,学会了功能后再对照库看寄存器的具体配置。

网友C:
老师要求我只用寄存器。